[其他] 这种齿轮怎么拆

楼主(2020-01-13):
一般小拉马应该拆不了吧

网友A:
那个小孔里面有紧固螺丝??

网友:
风枪试一下

网友B:
小孔里有个螺销,内六角的可能或者一字的。。。话说你这相机的焦点怎么在 赤山闸上下?

网友C:
孔里没螺丝么?齿轮不要了的话,从外端打磨下去露出轴芯再顶?这齿轮看着像锌合金的,不太结实的样子。。。

网友:
两人拔河。不行就破坏齿轮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小孔的螺丝拧出,加热,强拔

网友:
火烧法可以拆,齿轮受热膨胀,与轴分离。

网友D:
温度太高不知会不会对电机内部有影响。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先切磨露出电机轴后再上拉马,或者直接把齿轮部分切磨掉。

网友:
有紧固螺丝的应该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太高不知会不会对电机内部有影响。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先切磨露出电机轴后再上拉马,或者直接把齿轮部分 ...

电机是报废的,齿轮还要用不能破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孔里面有紧固螺丝??

没螺丝的,电机没用齿轮要用,要保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孔里有个螺销,内六角的可能或者一字的。。。话说你这相机的焦点怎么在 赤山闸上下? ...

就是个洞,里面没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里没螺丝么?齿轮不要了的话,从外端打磨下去露出轴芯再顶?这齿轮看着像锌合金的,不太结实的样子。。。 ...

。。。。电批的电机在山寨也不至于锌合金吧

网友:
这是电动扳手里的,那个小洞是观察电机轴到没到位的观察孔。基本没有完整拆下来的可能,过盈量有点大。TB有卖,搜电动扳手电机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报废的,齿轮还要用不能破坏齿轮

那应该好办些,先用两把大一字起子对着撬,如果还是不奏效,就拆解电机后用小台钳夹住齿轮(适当保护一下),然后用老虎钳子慢慢拧转子。或者直接用两把老虎钳反向拧,最好一边烤着一边拧。

网友:
先把电机后盖拆掉,然后手握电机,拿锤子砸齿轮,向电机后盖方向砸,齿轮和转子砸出电机后,台钳夹住转子,大力钳夹住齿轮,往下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批的电机在山寨也不至于锌合金吧

那是粉末合金的,充电钻里的齿轮也是这种,浇筑模具,然后烧结。

网友:
镇江的朋友?切下上中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