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1-13):
基本上成功了,单带上负载后啸叫严重
制作494小板

494加15辅助电源3843加9伏辅助电源
高压侧拆除启动电阻,及副绕组整流管

基本上成功,电压调到60伏,电流3a
但是带负载就会啸叫,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走线有点乱,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494在这儿是什么作用?充电器上应该有运放或比较器的

网友:
查一下大电容

网友:
检查一下450v电容和次级是否正常

网友:
敢改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工程不小,这得相当丰富的理论知识了

网友:
单端反激式对电压输出很敏感,不知494在这里做什么用,只要用单端输出建议次级二次降压,一次降压没有续流电感在低压时的尖峰没法消除,输出波形纹波吓人.啸叫涉及很多方面,改的电源一直啸叫是不敢大胆使用的,因为随时可能BOOM.

网友:
电源的作用非常重要,还是用个靠谱点的吧,不然自毁是小事,连带用电设备遭殃就不值了!

网友:
先回复,合适再收,常言说得好:小手一抖!金币到手!

网友:
好多飞线,安全第一啊

网友A:
小板上的集成块好像是14脚的,不会是324吧

网友:
现在根本没这些动力了,看着凌乱的线就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上的集成块好像是14脚的,不会是324吧

失误了,小板确实是324

网友:
高手啊!我也想要一个,可惜没这能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