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一下剪电缆线的工具

楼主(2020-01-13):
经常要剪12*0.3信号电缆和4*4的的动力电缆,有剪刀不好使,大伙都是用什么工具剪呀

网友A:
斜口钳,一般都够用

网友:
有电缆剪卖,买了用就好了。

网友:
用钢筋大力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口钳,一般都够用

斜口钳剪2.5平方的都吃力,要是直径10MM的多芯线根本不行

网友:
一般用电工线槽剪,10平方以下一刀搞定。再大些用弧口的电缆剪比较好用。

网友:
电动钢筋剪 ,刷刷的

网友:
马刀锯,手工锯都可以。

网友B:
专门的电缆剪。类似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的电缆剪。类似这种

买了几把,不是很好用,切口不好看,刚买了把树枝剪,还没到货,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几把,不是很好用,切口不好看,刚买了把树枝剪,还没到货,不知好不好用
...

我有把二手的 凯尼派克 轻型电缆剪 最大剪直径10毫米 24平方毫米软线 切口很好。

楼主:
买了树枝剪,试了下还行,小线轻松,4*4的电缆也不费劲,16平方的有点吃力,不过切口还是很整齐,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20-08-31):
先嗑瓜子把门牙磕出个豁,然后就用牙,剪线剥线一体万能。要不就用9楼朋友推荐的。

网友:
不好用买凯尼派克,不耐用买凯尼派克,钳子类他家做的最好了

网友:
棘轮剪很好用,省力

网友:
二手的,挺划算的

网友:
我这里一般都是角磨机,盘箱子一般就用美工刀,

网友:
刚买的剪刹车线管的剪线钳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把二手的 凯尼派克 轻型电缆剪 最大剪直径10毫米 24平方毫米软线 切口很好。 ...

一样一样的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