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波动选择开关

楼主(2020-01-13):
老的mp4上经常有

这是贴片式的

还没拆开过这东西

有个弹簧

弹片

三个触点

大致就是这样子

网友:
拍的很不清楚,看的眼疼

网友A:
楼主这是在学小日本?
把小零件也琢磨个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在学小日本?
把小零件也琢磨个透彻

哈哈,小日本在学我才对

网友:
有些极品的USB点阵表头也见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拨动开关,只是焊接时助焊剂加多,容易渗进开关里面导致接触不良,一般用万能润滑剂应急修复,再不行换开关。

网友B:
这种东西是不是跟编码器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是不是跟编码器一个原理?

差不多,但是操作费劲!

网友:
很多电子玩意儿都使用这种按键,我花400块钱买的黑莓8700也是这种

网友:
以前好多手机侧键都是这种。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