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145笔记本电脑屏幕转轴座松脱修复一例(一)

楼主(2020-01-12):
有一台E145笔记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上下盖连接转轴的部位缝隙变大,摇晃时能听到内部有散落物件发出的声响,曾怀疑有螺丝松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知该机型此问题出现得比较多,是塑料壳内部固定转轴螺母的注塑件碎裂造成的。现将修复过程整理如下,供参考。

一、拆解
1、取下电池;
2、用胶带将一硬卡纸蒙在屏幕上以保护屏幕;
3、底部有一铝盖,拧开固定用的三颗不松脱螺丝紧将此盖取掉。此盖侧面有一小耳扣,稍微使点劲抠下来;
4、去掉硬盘;
5、去掉铝盖后,接着拆掉底壳的几颗有箭头标指示的M2x5螺钉、两颗M2x8螺钉(这两个螺丝是固定键盘的),转轴附近的两颗M2.5螺钉里面的螺母已经与其底座脱开了,是活络的;
6、翻转到正面,将键盘向后推,使键盘前沿与上壳连接缝隙变大,能看到键盘前沿绊在上壳边沿的几个小楔子从上壳退出,直到可将键盘掀起(要小心,下面有排线);
7、将键盘连接主板的两条排线连接器压板翘起抽出排线,就可取下键盘了;
8、依照脱开键盘排线的方法脱开手写板排线;
9、拆掉上面板与下面版连接的三颗M2x5螺丝;
10、用塑料撬片或废的银行卡将上壳和底壳沿缝隙分离,去掉上壳。主板是固定在底壳上的;
11、脱开主板上的音箱、WIFI、VGA、电源插口及与其相邻的USB连线;
12、去掉主板在底壳上的固定螺丝,主板和显示屏的接插件不易脱开,连着同时取下;
13、拆除底壳上的VGA、USB、电源接口。
至此,拆解完毕,可以清楚的观察机壳的损坏情况了。

二、损坏状况
拆开后看到,上壳和底壳上固定转轴座的铜螺母塑料基座已经碎裂,螺母大都脱落。脱落了一撮渣渣。
此电脑的上壳和底壳纤薄,固定转轴的M2.5铜螺母较浅,螺母的注塑基座也很单薄,虽有薄筋加强,并不足以承受经常转动的屏幕转轴的力量,疲劳碎裂在所难免。

碎渣

碎渣

三、修复
转轴座铜螺母的注塑基座虽然顶部已碎掉,但与壳子相连的底部残存依然是完整的管状且有一定高度。制作外螺纹为M4、内螺纹为M2.5、适合高度的金属螺纹套装在里面,用502胶水固定,随后用环氧树脂灌封胶加固。如下组图所示。
待灌封胶固化后试装,剔除干涉部分,按拆解顺序逆序恢复整机。在装转轴座时涂螺纹胶,以防使用中松脱。这样修复后不再担心开合屏幕时转轴安装螺母基座因强度不够而损坏,且外观还保持了原样。

左下

左下

右上

右上

网友A:
E系列质量还是差些,不如T、X系列,到了联想手里玩脱了。

楼主:
三、修复
转轴座铜螺母的注塑基座虽然顶部已碎掉,但与壳子相连的底部残存依然是完整的管状且有一定高度。制作外螺纹为M4、内螺纹为M2.5、适合高度的金属螺纹套装在里面,用502胶水固定,随后用环氧树脂灌封胶加固。如下组图所示:

待灌封胶固化后试装,剔除干涉部分,按拆解顺序逆序恢复整机。在装转轴座时涂螺纹胶,以防使用中松脱。这样修复后不再担心开合屏幕时转轴安装螺母基座因强度不够而损坏,且外观还保持了原样。

螺丝套

螺丝套

左上

左上

右上

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系列质量还是差些,不如T、X系列,到了联想手里玩脱了。

E145运行太慢,但显示还凑合,看个视频用吧。当初买是因为它尺寸小些,出行携带方便。

网友B:
我的联想y470也是,直接买了一个原装的壳子换上30多元

网友C:
说是不是老帖新发!记得老站有个差不多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是不是老帖新发!记得老站有个差不多的帖

你说的那个贴我认真看过。同样的病有不同的治法,眼病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y470也是,直接买了一个原装的壳子换上30多元

曾考虑过换壳,觉得过后问题还会出现,只好费点事,图个一劳永逸。

楼主: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前两天也帮朋友修了一个thinkpad.
内部做工是我拆过的最渣的笔记本.
螺丝座材质太脆碎裂好几个,不停的掉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也帮朋友修了一个thinkpad.
内部做工是我拆过的最渣的笔记本.
螺丝座材质太脆碎裂好几个,不停的掉渣. ...

什么型号啊,曝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