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想收多个二手路由,越便宜越好,组无线中继全覆盖,请问大家有啥推荐?

楼主(2020-01-13):
本人不会硬改,更不会刷机,只会把路由调成无线中继(百度经验学的见下图),苦于家里信号没有全覆盖。我不经意间看评论有人收了很多十元二手路由组网全覆盖让我很心动,技术上我能达到,但就是想请教大家:
想收多个二手路由,越便宜越好,组无线中继全覆盖,请问大家有啥推荐?最好是比较好找容易买到常见的型号,大概得买至少八个,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最便宜最好用的无线中继就属于k2 A2,无论是官改还是pandavan固件,中继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最好用的无线中继就属于k2 A2,无论是官改还是pandavan固件,中继杠杠的 ...

是k2p的a2版本?还是k2的a2

网友:
本人不推荐。虽然可以组成全覆盖,但如果主路由档次不高,上网的体验仍然不好。建议选购几个带MU-MIMO的质量较好的路由器,再结合部分百兆路由器来组网比较好。想全覆盖,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案:选用电力猫。电力猫的扩展器想插哪儿就插哪儿,而且可以选多个扩展器,但网速稍要一些。当然,如果不在乎上网体验,你的思路也很不错,只是是一种比较老的思路。因为进入5G时代,网速越来越快,手机等移动设备和网速也会越来越快,选用便宜的老设备,不用多久就会感到是鸡肋。

网友B:
如果是我就用路由宝,然后刷AC+AP固件,就可以无缝切换漫游了。。商用的话可能需要授权,家用的话不需要授权。

网友:
廉价的无线路由中继,效果都很一般,不要想无缝漫游的效果。电力猫方案也可考虑,应该会比一般的中继稳定,但也不是很便宜。我个人认为主路由要给力,再接几个便宜的路由中继,最好是5G中继,2.4G作发射。

网友:
双频二手路由,似乎比较符合的k2了。但不会刷机设置的,还是花钱好了,华为荣耀似乎有款子母路由,设置简单,我没用过,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就用路由宝,然后刷AC+AP固件,就可以无缝切换漫游了。。商用的话可能需要授权,家用的话不需要授 ...

AC十AP要拉网线吧???很多时候就是不方便拉线。

网友:
简单的路由器 不能实现真正的 无缝漫游吧~ 无缝漫游需要 ac控制的,刷机的弱信号剔除功能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wds  功能只是噱头...用了后悔死机,
建议硬改版的 842n, QCA9533    8+64,
组无线中继全覆盖,不硬改就别想了,

tp的老方案有  4+32配置的 不用硬改也可以实现
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十AP要拉网线吧???很多时候就是不方便拉线。

如果不方便拉网线的话,没什么稳定的好方案了。。。

网友:
贵的不一定好,但是便宜的一定不好

网友:
两个e1,还有4台k2mini,吃灰多年,仅刮码未通电使用,包装附件齐全,全部打包200不包邮,楼主考虑下啊。

网友:
我觉得一个K2放在房子中间位置,2.4G固定到干扰少的信道,频宽固定20MHz,100㎡以内的房子应该能全覆盖,这样一个路由解决问题,不需要中继什么的了。
房子大的当我没说,我没大房子测试。

网友:
看来我到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以前玩路由留下不少。你这个主路由要强,其他的可随意摆放,大约三剑客的就能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2p的a2版本?还是k2的a2

如果鄙视MTK的,就用K2T吧,这个高通芯片,MU-MIMO功能也有,但没什么卵用

网友:
用8个路由器做无线覆盖?不用AC+AP的话,楼主后面会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十AP要拉网线吧???很多时候就是不方便拉线。

能拉网线最好,但也不一定必须。不拉网线时保证两者之间尽量直线、最少阻挡。

楼主:
额,大家说的太复杂了,我都没听懂,买了八个tplink的886n,二手的,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大家说的太复杂了,我都没听懂,买了八个tplink的886n,二手的,准备试试 ...

瞎折腾!如果主路由和各分路由器之间不用网线连接,这样搞估计你能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