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来见识一下华强北出品的“1T”多接口U盘!

楼主(2020-01-13):
      同事去深圳开会,路过华强北买了这款号称1T的多接口U盘,现场用360和金山的U盘鉴定器都检测通过,回来送了一个给我,听到120元的价格我就懵了,1T的U盘某东最低也要999元啊,不至于这么白菜价,我自己用了360和金山的U盘鉴定器都检测通过,不放心,拷贝了几部电影,发现拷贝30多G就显示满了,实测是32G的u盘,想量产到真实容量,可是用了ChipGenius v4.19.1225等U盘芯片检测工具都无法检测到主控等信息。
      U盘是金属体,用胶封装,无法拆开,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量产?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Mass Storag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2537 PID = 1081
设备序列号: 0000000000000025A0

设备供应商: CooDisk
 设备名称: A0689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USB
 产品型号: Mass Storage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A:
无奸不商,愿者上沟。
据我所知,目前所有带lighting接口的U盘,都是读卡器+TF卡方案,不好量产。
你可以分2个区,把真实容量分一个区,剩余的分一个区然后隐藏掉,这样不耽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奸不商,愿者上沟。
据我所知,目前所有带lighting接口的U盘,都是读卡器+TF卡方案,不好量产。
你可以分 ...

请问IT卡是不是无法量产?奸商怎么把32G变成1T的?

网友:
120元说实话,买这种支持lighting接口表面看也不算亏吧,因为买个类似的读卡器也差不多要90+,但实际绝对不值。毕竟不是MFI认证的,苹果那边iOS一升级,这玩意就有可能变成一只普通的优盘,lighting那头就变成摆设
量产估计是没戏,原因楼上已经说了,只能分区用.....

然后用分区的软件分区:下面两个都可以,像Joke on Disk Size简单一点,直接输入实际容量就可以了
复杂点的可以用DiskGenius

网友:
总容量999就肯定是假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IT卡是不是无法量产?奸商怎么把32G变成1T的?

暂时没看到TF卡量产成功的例子,至于商家怎么做,我也母鸡啊,用特殊的程序吧。
芯邦主控的U盘, 倒是很容量扩容到2T。

网友:
记得以前有看到过用WINHEX改分区表来扩容的,具体的忘了,我不是奸商

网友B:
顺带一问,哪里还能买到三合一接口的3281或者326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带一问,哪里还能买到三合一接口的3281或者3268?

我做过SM3268和SM3281三合一优盘,USB+安卓OTG+Typec。
就是这种板子,其中一头是usb和OTG复用的,这个头很容易坏,时间长了弹片失去弹性或有氧化就会导致USB接触不良。

所以再也不做三合一的了,现在只做2合一的,usb+typec。安卓OTG用的越来越少了。SM3267倒是有usb+安卓OTG双头的板子,那个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SM3268和SM3281三合一优盘,USB+安卓OTG+Typec。
就是这种板子,其中一头是usb和OTG复用的,这个头 ...

这样啊。。。虽然感觉这个三合一应该很实用,不过听你这么说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奸不商,愿者上沟。
据我所知,目前所有带lighting接口的U盘,都是读卡器+TF卡方案,不好量产。
你可以分 ...

请问怎么确定这款U盘是TF+读卡器构成的?

楼主:
请问大家真的没办法来确定量产工具吗?

网友:
检测容量就跑全盘嘛
检测结果截个图砸卖家脸上,发现不对还不赶紧退了止损

网友C:
“用360和金山的U盘鉴定”
看到这句话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确定这款U盘是TF+读卡器构成的?

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苹果一直不支持普通u盘,但读卡器+TF卡貌似支持,权限也比较有限。
我不用苹果手机,可以问问其它用苹果手机的朋友具体情况。

网友:
好像只有用TF卡这样才能达到兼容苹果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60和金山的U盘鉴定”
看到这句话我就笑了。

奸商专用检测神器

网友:
PID = 1081 ,有可能是ns1081主控的emmc盘,用ns1081的量产工具试一下

网友(2020-02-13):
功能越多越要小心。现在花哨的东东在都不实用。

网友:
其实,这个价位买1T,要出于拿回来研究是可以的,但真的当神器使用得话,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