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NETGEAR 3.5A 整流电源

楼主(2020-01-13):
家里路由器电源坏了,淘了二个NETGEAR 3.5A整流电源12V的,拆开来看下,看下是不是正品?一般12V 1,2A的电源比较常见,3.5A以上比较少见,拆开看下,用料还行,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元件,不过散热算做得可以!

网友:
跟某迅的电源有点像啊

网友A:
家用路由器电源1.5A足够了

网友B:
足料还行,只是你开壳方式待改进,尽量不撬。

网友:
看起来相当的不错啊。打开了是不是影响寿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足料还行,只是你开壳方式待改进,尽量不撬。

不翘打不开呀,请问你是如何打开的?外面是有一个镙丝,但上下盒还是要翘一下才能开,

网友:
貌似翻新,这种绿色的胶贴???

网友:
网件的电源转换效率在手里一堆电源里属于较高的,二手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
散热金属板不错

网友:
感觉和黑色壳的差不多?淘宝有家卖洋垃圾电源的店铺这个电源只要15.8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3.5a这么小,散热安逸

网友:
这电源做功用料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路由器电源1.5A足够了

用博通的芯片和超100mW的发射功率不够!不是那些国产的指甲线路板!

网友:
这种电源我有十多个,不过黑色的。
用坏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