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自拍遥控

楼主(2020-01-13):
自拍杆上的蓝牙遥控,一摔就自己分解了

用一节CR1632电池

很集成了,使用ST17H26蓝牙芯片

网友A:
其实就是个蓝牙键盘,一般发送都是加大音量,然后相机打开音量键拍照。就达到了蓝牙快门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蓝牙键盘,一般发送都是加大音量,然后相机打开音量键拍照。就达到了蓝牙快门目的 ...

我用蓝牙耳机的音量键试了,完全没用

网友C:
估计很快就要出牛屎版的了

网友:
应该是播放暂停键,至少我的SONY SBH20蓝牙是能控制拍照的。

网友:
这个电池1632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蓝牙耳机的音量键试了,完全没用

都说了是键盘,耳机设备是耳机不是键盘,不信你买一个连到手机看手机认为的是键盘是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很快就要出牛屎版的了

这玩意出不了牛屎版,因为蓝牙专利。如果出牛屎版蓝牙模块价格就不会这么高了

网友:
这类壳子精度都不太好,容易散架

网友:
蓝牙真厉害,什么都能干,还能传输那么远的距离

网友:
能二次编程吗?

网友(2020-06-26):
属于二次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