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刚到手的台电锋芒Pro64G被我量产了

楼主(2020-01-13):
前两天闲鱼刚刚收的一个正品白色东芝的64G被我弄丢了(28块),心疼乎,没办法又买了一个台电的锋芒Pro 64G,38块,刚到手就被我量产了
    快递刚刚到手不久,还没捂热乎!

量产工具用的坛友@兔糖提供的工具,帖子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3,我这个64G和他的用软件检测出来的主控是一样的,但是颗粒信息有区别,有坛友说是MLC黑片,手头没合适的工具,强拆估计外壳要挂,所以没动:

量产前的信息:

量产后的闪存信息(interleave和plane居然都变化了,坏块也减少到21个,不过,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工厂也不会煞费苦心的检测并标注那么多坏块并改模式了,这个工具的sorting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有大神能讲一讲么?),另外,插在2.0口上读写测试,速度比量产前(17-19)提升了,估计到3.0的口子上也会有效果:

网友:
这个是8CE的mlc,可能是个正片的UFS,会拆的可以拆开看看。。。这个量产完写接近100,看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网友:
生产日期?  在哪买的?
低格量产下写100读120多左右

网友:
SM3268+三星UFS,台电最近挺喜欢这个方案的。

网友A:
8CE的,哪里 购的,飞创专卖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哪里 购的,飞创专卖店吗

对,就是在飞创买的

楼主:
19年12月30日的生产日期

网友B:
出厂前都低格扫描量产好了的、
拿到手了非要自己作一下、

然后开始求助大神如何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19年12月30日的生产日期

这批MLC又换了,可以参考坛内的大佬拆解方式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厂前都低格扫描量产好了的、
拿到手了非要自己作一下、

台电的量产方式很奇怪
坏快很多,但是自己再次清空低格量产,坏块就减少
跑圈一样正常,速度快不少
不知道是台电保守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8CE的,哪里 购的,飞创专卖店吗

都是8CE的吧,4CE的只有32G的才有

网友:
38?贵了吧!前几天不是一直给10元券么,现在下单是34.9:lol:

网友:
厂家为了保证U盘的稳定性对坏道的定义会现对严格点,这就是为什么量产前坏道比量产后坏道多。固件同样会有一定的优化。貌似U3的盘读写速度明显对比是发热量。速度越快,发热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电的量产方式很奇怪
坏快很多,但是自己再次清空低格量产,坏块就减少
跑圈一样正常,速度快不少

那个是写进去完就读取    跑圈正常有啥用?厂家搞那么多测试才抓出来不稳定块  那些可能10天半月就丢失数据块之类的    要写进去放半年一年的再去读取正常的才是好的

网友D:
恭喜你成功刷掉厂家低格坏块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成功刷掉厂家低格坏块信息

台电坏块都是特意标的,所有坏块都是一样的可能不。。必须低格自己量产,另外恶意限速,量产一般都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成功刷掉厂家低格坏块信息

不用祝贺,我备份了厂家的坏块表的

网友:
买了个锋芒128G,sm3281加海力士颗粒,居然是渣渣海力士,不是三星

网友:
写只有28,坑爹,读取145

网友:
这是黑片工具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