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机小黄铜钻夹尾孔2.0可以阔到2.3,3.17。

楼主(2020-01-13):
买了几个小钻夹,可是记错了,电机的轴其实都是2.3的,买的是2.0的。用2.3的钻头阔了下,就可以了,以后也许用3.0的钻头再阔下,又可以上3.17的轴了。同心度什么的要求不高,其实夹子头部分影响最大。关键是用机米螺丝,M3的。用一字的不好,容易滑,取不出来。

网友A:
一高兴扩成8个粗的直接使用电扇电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高兴扩成8个粗的直接使用电扇电机了

一不高兴,扩成黄铜管了....留着焊接空调用了。

网友C:
扩孔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买过一个2mm的自己扩成3.17。但这种小夹头同心度本身就一塌糊涂,手持电钻扩孔的话,弄不好会雪上加霜。所以如果电机轴直径能够确定,最好还是选择相应孔径的夹头,毕竟厂家专用设备钻孔还是更靠谱一点。

网友:
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挺安逸的夹头,打算搞几个,有连接吗

网友:
我买的联轴器,自接夹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孔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买过一个2mm的自己扩成3.17。但这种小夹头同心度本身就一塌糊涂,手持电钻扩孔的话 ...

我试验了,厂家出的也很差,买了5种。

同心度是上面那个夹钻头的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高兴扩成8个粗的直接使用电扇电机了

555电机的是5mm的轴。也许是775吧。。。
很常用。力量巨大,黄铜也许罩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不高兴,扩成黄铜管了....留着焊接空调用了。

呵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电机的是5mm的轴。也许是775吧。。。
很常用。力量巨大,黄铜也许罩不住。。。 ...

感觉牧田钻的电机那轴差不多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