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大神只知道这是什么端子

楼主(2020-01-13):
有大神只知道这是什么端子  ABCDEFG  处  刚好用的上这种层层连接的端子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称

网友:
没见过。
这种应该可以直接用插针插进去吧

网友A:
镀金测试点吧?它要接东西吗

网友:
不知道但是进口仪表里常见,插针很长,见过三层的 压变温变里常见

网友:
万能宝识图啊,拍清楚一点,可能会找到。

网友:
美国泰克公司的东西,主要产品示波仪,以及各种检测仪,探测仪,68年出的,应该当年很高端了。

网友:
也许是示波器差分探头。

网友B:
PCB堆叠排母、排针不是很好吗?测试点排针就可以。

网友C:
这种针不知道有没有的卖,,镀金,,还有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金测试点吧?它要接东西吗

5x5cm
  的pcb小板 接在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堆叠排母、排针不是很好吗?测试点排针就可以。

这是小板  下面一块基板   原因 针脚不规则   单颗排针不够牢固   两颗有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针不知道有没有的卖,,镀金,,还有胶

价格贵没事毕竟使用数量也少  一个机器使用1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