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Kingstore金存京东199 重新杀回了移动硬盘市场

楼主(2020-01-13):
Kingstore金存京东199 重新杀回了移动硬盘市场

网友A:
目测像是M-sata固态+硬盘盒。应该是58xt配3D T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像是M-sata固态+硬盘盒。应该是58xt配3D TLC。

mSATA标准长50.8mm*宽30.1mm,这个产品包含外壳长47mm宽32mm,所以不可能是mSATA、

如果是半高mSATA,PCB面积太小,除去螺孔和金手指的位置,只能放单贴,所以也不太可能是半高mSATA、

当然个人感觉是NGFF 2242类型的PCB(2230也有可能)

满足条件:1.TYPE-C 3.1  2.支持UASP

直接排除慧荣SM系列主控,众所周知,慧荣SM主控基本不支持UASP、且10Gbps的控制器还没大规模上市
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桥接主控、

排除JMS583,如果是NVMe固态读取不止520

根据桥接主控的实际已知跑分参数,个人感觉偏向于ASM1542和VLA的桥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标准长50.8mm*宽30.1mm,这个产品包含外壳长47mm宽32mm,所以不可能是mSATA、

如果是半高mSATA,PC ...

YS5283, 得一微(硅格)单芯片解决方案
这个板是22*43.8MM
这才是特色产和创新的产品。
KingStore金存 是第一家客户得一微的主控,一上线还没有推广几天就销售了60+的销售量
小到大家都不相信。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小……喜欢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5283, 得一微(硅格)单芯片解决方案
这个板是22*43.8MM

双晶振,说明这个芯片是集成了SATA控制器和SATA to USB控制器方案的集成IC、

缺点就主控双通道4CE,最多8CE,仅支持3D MLC TLC QLC、

优点是体积很小、

但是还有比你更小的:SM2258XT+ASM1351的方案,后者包含USB口长55mm宽14mm,

如果换成JMS576桥接即可以做到TYPE-C的同时去掉USB口,总长度只有42mm宽度14mm、

不是做不出来,是因为外壳配套问题,和TYPE-C比较鸡肋,还要多带一根TYPE--UAB-A线或者TYpe-c to TYpe-c线(Mac pro只带Type-c不带USB-A),这样便捷性大打折扣、

所以直接用USB口方案才是便捷性最好的,

关于售价问题,128G 199元在消费者市场没有价格优势,大多数46XT G2版型方案和58XT长板方案的128G售价区间在120-160元之间,256GB的售价基本在180-250元之间,且用户可以自行烧录更新SSD控制器软件,对比之下在128G 199元这个价位没有性价比优势,基本没有销量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晶振,说明这个芯片是集成了SATA控制器和SATA to USB控制器方案的集成IC、

缺点就主控双通道4CE,最多8 ...

偏见了,支持国产才是重要的。
用的什么 NandFlash是关键,金存 128G和、256G的是用的是三星的Flash,
你想做小,也可以找得一微做单芯片方案的。
你能做到6.5MM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SATA标准长50.8mm*宽30.1mm,这个产品包含外壳长47mm宽32mm,所以不可能是mSATA、

如果是半高mSATA,PC ...

nvme 2242 小吧
硬盘盒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nvme 2242 小吧
硬盘盒也有

没有谁做的到6.5MM的
你要整理看到实物了再评价好与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nvme 2242 小吧
硬盘盒也有

22*43.8MM 的PCBA板,还是考虑了漂亮的外观的最终才做 32*47*6.5MM的。
用户来决定价格,移动硬盘市场,好东西,量少,贵一点的也是没有关系的。
前期推广阶段,可以评价后,找店家返折扣,一样可以做到这个价格。
什么样的价格决定了用什么样的NandFlash,不以价格来搞市场,便宜没有好货永远不变的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谁做的到6.5MM的
你要整理看到实物了再评价好与不好。

现在市面上,全部是普通外壳都是几块 雷射的,但是
这一款外壳经过多次氧化做到工厂最高端,Logo金光闪闪(成本很高 工厂反馈不良率在20%以上)。
照片都拍不出这个效果来的。
如果你有一款更高端产品,烦请介绍给我,你是愿意花钱去买回来。

网友:
得一微(硅格)主控反正在U盘方面都没有安国群联慧荣好,而且量产工具更新很不及时(甚至许多新主控没有工具),更何况配的是紫光的盖标imft的tlc nand,吃不开
还不如买个2246的U盘,或者弄个硬盘盒加个固态,因为pssd体积处于U盘和移动硬盘之间,很膈应。不要求体积就移动硬盘,要求体积就ssfd,所以最多也就是看新奇,卖不了多少

网友:
我以为是256G 199元呢。。。弄了半天128G 199元,这价格在论坛就是脑子里面进了奥利给,一个46G2 PCBA算60元,G2金属壳3元,配个拆机MLC3毛1G算40元。。。。总共100出头的价格,哪怕是配1GB1元的全新2D MLC最多188,还可以传代。。

网友D:
硅格 这个名字我都没见过几次。希望国产雄起吧。

装个应该不是桥接方案,是直通USB口的,不然体积做不到这么小。512G,肯定是QLC、TLC了吧,数据可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见了,支持国产才是重要的。
用的什么 NandFlash是关键,金存 128G和、256G的是用的是三星的Flash,
你 ...

1.SMI慧荣是台湾的,ASM钰硕也是台湾的,难道你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吗?不是说不支持国产,国内公司那个尿性,怎么支持?
2,别张嘴就是单芯片的,你要知道单芯片不止得一微,慧荣SM3282也是单芯片SSD控制器+USB桥接封装在一起,而且以慧荣的SSD控制器技术沉淀,肯定比一个刚创立仅仅两三年的小公司好太多,毕竟intel与慧荣合作生产过SSD控制器,论技术,得一微能打得过慧荣吗?
3.众所周知,三星不对外出售NAND Flash、市面上的三星闪存来源只有两种1拆机2自封装、气氛突然就尴尬了。
4,以目前最常见的慧荣长板方案,PCB是RF4料,大概1mm,目前最厚的颗粒是镁光16Die 18*14*1.47mm,按0.5mm锡球,理论上双贴最厚度:1.47+0.5约等于2mm,双贴颗粒即2 x 2等于4mm,PCB基板1mm,加厚6层板1.2mm,理论最厚4+1.2=5.2mm,实际情况没这么厚,考虑到锡球融化、如果楼主一定要较真的,可以淘宝搜索:长板方管外壳  这个外壳的外轮廓厚度大概是5~6个毫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格 这个名字我都没见过几次。希望国产雄起吧。

装个应该不是桥接方案,是直通USB口的,不然体积做不到这 ...

这个跟慧荣SM3282一样都是单芯片集成了SSD主控+桥接主控,所以你看到它的PCB有两个晶振(因为SATA总线和USB总线的频率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晶振),卖家发的图是BGA132/152脚位,说是三星,三星13年以后的绝大多数颗粒都是316的,所以鄙人十分迷惑……

网友:
江波龙也有类似集成的方案。面积比这个稍大一点,有桥接sata和pci-e x2的版本,速度更快,ce更多。

网友:
有好东东可以亮出来。让大家选。现在是买家市场。关键是良心!

网友:
看样子想学三星搞这个?金存的品牌形象,一言难尽,看图,还是黑片;而且你说是现成的46EN不快,还是58h不香,还是我的G2 46XT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