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呼气式酒精测试仪

楼主(2020-01-13):
优惠购便宜货,拆开看看,一个半导体,开机加热十秒,然后吹十秒,酒精浓度高3秒就够。然后显示数值,玄学,当然还是有点用。一个无字芯片?我感觉像比较器。然后那面肯定是牛屎了,不拍了,核心元件来个特写。

网友A:
那个是单片机有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单片机有程序的

难怪了,我还以为有牛屎

网友:
检到了便宜货!!!

网友:
我也买了,不管用

网友B:
我觉得酒驾醉驾标准不合理,有的人喝1斤也没事,有的人一两就不行了,不能拿浓度来定性!

网友:
不如隔壁老王家的科盟, 5块5买两个, 秒杀这个,无论精度还是测量

隔壁老王家的, 能检测你有没吹, 灵敏度也比这个高得多。。还能记忆20来个测量历史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酒驾醉驾标准不合理,有的人喝1斤也没事,有的人一两就不行了,不能拿浓度来定性! ...

最终是以验血为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酒驾醉驾标准不合理,有的人喝1斤也没事,有的人一两就不行了,不能拿浓度来定性! ...

按你这么说,就没法量化了。不能搞多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