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淘宝4.9元买的小夹子插卡MP3

楼主(2020-01-13):
大小比较

插卡口和USB口

开关和 输出口

背夹

我的以前的1G 卡。

开始拆

壳子

电路板

电池,

L7 ,除此没有任何标识了,也不知道容量。
没有保护板。充电的时候得注意控制时间。
最多3小时。

电路 JL  的芯片一统天下了,不指望多好的音质了,听个响 。

按键板。

插卡进去后 会突出一点。

耳机是自己的。

音质只能听个响,底噪比较大。
时间也比较短,只能听2个小时。

有个艾利和的, 电池鼓了不行了。
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单独去买电池 邮费太贵。

网友:
这个我有个类似的

网友:
洋垃圾都比这个好@!不过4.9元就一个电池价,还要啥?

网友:
我猜也是买来拆电池用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音质太差,没有充电控制,电池很容易过充。

网友:
这货当年可欲不可求,现在只能拿来发挥余热。

网友:
还有人嗯在用吗

网友A:
2004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得500多!!!

网友:
电池看起来有300左右,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4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得500多!!!

不至于  04年  带128M存储空间的MP3  也就160   别问  暴露年龄了...

网友:
这类小电池不好找

网友:
低端的MP3我也有一个。

网友:
底噪太大的伤耳朵

网友:
自从有了微信,小偷失业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MP3下岗了。。。。。。

网友:
听说音质极差。。

网友:
苹果有一个也是长这模样的啊,但接口没这么多

网友:
也就玩具级别的

网友:
这还算高级的mp3了,我记得最初流行的时候是自带USB公头,就像U盘那种直接插在电脑上下歌,而且没锂电池,没充电器,直接就是1节7号电池,碱性电池能连续听8到10小时。好在带一块不到一寸的液晶显示屏,就是计算器万用表那种,好点的还弄个蓝色led灯,还是没背光板的。不过最大的优点是音质确实不错。那时候正好是高级卡带随声听最后的辉煌期。

网友:
这货只能说是能出声。。。

网友:
想当年一个mp3 ,得要主控加内存,加闪存,加一堆外围才能整出一个来,现在一个16脚ic加几个外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