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创维)DT741融合网关拆解

楼主(2020-01-13):
电信(创维)DT741融合网关,光猫+2.4G无线路由器+IPTV。目前IPTV已经线刷当贝桌面APP和电视家APP,通过有线网络可以看直播了。

顶面↓↓↓↓↓↓

侧面↓↓↓↓↓↓

背面↓↓↓↓↓↓

后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无线芯片MT7603  ↓↓↓↓↓↓

中兴芯片 ZX279127  ↓↓↓↓↓↓

语音芯片↓↓↓↓↓↓

IPTV主控芯片Hi3798MV310↓↓↓↓↓↓

光电芯片↓↓↓↓↓↓

主芯片和指示灯局部↓↓↓↓↓↓

网友A:
就问新房装修的时候光纤没到电视机那里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问新房装修的时候光纤没到电视机那里怎么办

所以说这种融合产品是真鸡肋。。。。大部分弱电箱光纤都离电视几米选。

网友C:
怎么觉得这东西就是光毛+路由+网络机顶盒的组合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问新房装修的时候光纤没到电视机那里怎么办

应该是主要面向酒店用的吧   一个盒子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问新房装修的时候光纤没到电视机那里怎么办

家用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这种融合产品是真鸡肋。。。。大部分弱电箱光纤都离电视几米选。 ...

嗯嗯,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觉得这东西就是光毛+路由+网络机顶盒的组合体

所以叫融合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要面向酒店用的吧   一个盒子解决所有问题

嗯嗯,这个在酒店非常有用

网友E(2020-12-10):
这东西能破超级密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能破超级密码不

目前还没破超级密码

网友(2023-05-14):
有破解教程吗?

网友(2024-08-04):
有刷机教程吗

网友F:
这个刷机不会把光猫功能刷得不能用吧。

楼主(2024-09-05):
引用 网友F:
这个刷机不会把光猫功能刷得不能用吧。

两个独立的TTL接口,独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