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找个SM3268可用的黑片工具

楼主(2020-01-13):
三星OKG 8S7M,19nm的tlc贴3268,用白片工具挑不出来新增坏块,找了几个3271的整合包,都没法用
因为工具就有对应的id,直接点击开始2分半后提示找不到3259info

我就在ffw中加上点指向3259的语句

但是点开始直接提示没有isp,搞了一天也没找到原因,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同ID的颗粒我也做过,不过我当时做的是江波龙标的(CHGD8U5M),BGA152封装,4CE 64G的

也是贴的3268,跑圈倒是没问题。

3268M 316的板子我也买过几块,贴三星316就没成功过,最后贴tsop用了。
这个板子我感觉很玄学,具体哪里玄也说不清楚。

如果手里有转接贴,转成152上其它主控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ID的颗粒我也做过,不过我当时做的是江波龙标的(CHGD8U5M),BGA152封装,4CE 64G的

就是没有转结帖才买的主控,挑不出坏块你说烦不烦

网友B:
坏块不是这么挑的 要上3259 3271走低格 然后上3268才不会提示找不到3259info,因为3268的低格固件并不全 好多颗粒开不了低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坏块不是这么挑的 要上3259 3271走低格 然后上3268才不会提示找不到3259info,因为3268的低格固件并不全 好 ...

用3271或3259低格后,再上3268量产怎么设置?上正片工具选不擦除或只擦除好块可以吗?

网友(2022-03-05):
引用 网友A:
用3271或3259低格后,再上3268量产怎么设置?上正片工具选不擦除或只擦除好块可以吗? ...

我试了有些可以(L06),有些不行,不知道为啥,现在为开EC3A98BF94C6发愁,这片就转不了,3268带Prescan的开不出,报Pretest Fail (ffffff28)正片跑圈不过

网友:
我的也是,可开卡成功,但是3.0写比读快,跑圈10G写失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1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