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只金科德03型60分钟机械定时插座拆解

楼主(2020-01-13):
一只金科德03型60分钟机械定时插座

老人需要一个定时插座,选来选去觉得电子式定时器虽然功能多,定时精度高,可选时间范围大,但操作复杂,老人很难使用。最终选了这只带机械定时器的插座。
金科德(Kerde)03型,该系列定时插座分别有最长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三款产品。这只是60分钟的。负载能力标称10A/250V,可控最大功率2500W。
产品包装挺正规的,包括执行标准在内的各种标识比较详细。

产品正面。只有一个可操作的旋钮,一个指示灯和新国标的受控插口。

背面及其它侧面。产品铭牌,最大可控负载标识。

背面两颗“Y”型小螺钉,正好前不久刚到手了一只“Y”型批头,虽然批头直径较大,但与螺钉的契合度还非常好。
拆下螺钉,上下各有一个卡扣抠开即可将插座分解为上下两部分。
这是电源插口部分。所有五金件做工还算精细,都不和磁铁相吸,肯定不是铁磁性材料。大电流连接都采用了点焊工艺。

这个定时插座的核心部件,一个传统的机械定时器。手旋发条提供动力,同时动触片执行机构接通触点,带有擒纵机构的定时传动装置带动带缺口转盘回转,
缺口位转动至动触片执行机构(那个有三角形的塑制件)时动触片动作,切断电源,完成定时。该定时器的动触片有瞬动装置,触点断开的动作还比较干脆。
定时器里面除触点和发条(图中看不见)外全部塑制零件。触点尺寸看起来和标称的带载能力相符,触点连接线也是点焊的。插口带有安全门。

所有的操作只需这个旋钮,清晰明了。60分钟的定时刻度分布在270度范围内,单有一个常开位置,旋钮在这个位置时,插口不受定时控制,一直有电。

旋钮在不同位置时对应带缺口转盘的不同位置,分别是“关”、“常开”、“30分钟定时”和“15分钟定时”位。

插上电源,顺时针方向旋转旋钮至你想通电时长的位置即可开始定时。

机械式定时插座界面明晰,操作简单,适合老人使用。缺点是定时精度较差,对这个最大60分钟的定时器来说几分钟的短时间定时误差更大。
再就是工作时有噪音,机械定时器特有的噪音,和老式洗衣机甩干定时器一样。
总体来说,这个定时插座是一个比较规矩的产品,在规定范围内使用还是没问题的。
定时器内大部零件均为塑制,如果触点过载发热,塑制零件很快就会变形而失效,所以千万不可超负载使用。

网友:
电风扇里面好像就是这种定时器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可以用。不知道这种60分钟的定时器精准吗?那种电子的十分精准。

网友:
这种准不准再说,太吵了

网友:
定时机构该拆来看看,长期使用那个触点有点担心

网友:
里面其实是一个电风扇的倒计时机芯,优点用起来方便,缺点不太准。液晶电子款的准确,缺点用起来麻烦些。

网友:
家里一个电压力锅定时器坏了,售后说更换70元。直接淘宝买个楼主这种活用。

网友:
做的好的 应该属于微波炉的定时器 里面是金属的 还有游丝的~ 功率也挺足!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的定时器,我拆了好几个风扇的备用。。。。。。

网友:
机械定时器,现在是0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