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荣威350天窗漏水

楼主(2020-01-13):
连日下雨,同事的荣威350发现阅读灯位置开始滴水,天窗出问题漏水了。

天窗漏水一般是天窗上的排水管堵塞或接头老化开裂。需要用10mm套筒拆下2侧A柱装饰盖,十字螺丝刀拆下顶棚上阅读灯,主副驾遮阳板和侧窗上眼镜盒、拉手。

发现由于车身不水平的关系,主驾只有少量浸湿。漏水主要在副驾上方顶棚

扒开顶棚,很明显是排水管接头老化开裂造成的漏水

脱开了取出看看

蓝色、橙色管子质量不错,就是接头部位用较软的透明物质老化开裂。

看来来是厂商设置好的寿命节点,到时间就要让你花钱

更换整根,太不实际了。像个招把裂缝补上就行了,去五金店采购一卷自粘性橡胶带

用它层层压叠住两种材质衔接的部位,压了3层。再用扎带箍住结尾部位不让它松脱

修复结束用,用水测试。修复后把顶棚,A柱饰板,把手,阅读灯,遮阳板,门胶条一一复原即可。维修成本5元,一圈橡胶带还没用完。

网友A:
就是听说天窗弊多利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听说天窗弊多利少

有利有弊,我是省钱省麻烦不考虑要天窗

网友:
我选了全景天幕.不选天窗,一个原因就是怕漏水

网友:
还是一体的好

网友:
大众车排水口容易积灰。时间久了也容易堵

网友:
  这胶带可以的

网友:
积灰久了也容易堵

网友:
没钱   所以我选了铁皮顶

网友:
帮同事修了个天窗漏水,胶管接头和这个一样。也是这部位老化断裂漏水,这种才6年左右就破裂,质量实在太差,热水机里的胶管365天冷热循环都没见这么快老化。

网友B:
这样包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漏,这个居然还有转接头设计太神奇了,我的直接是管连着的弹簧扣扣紧的,就偶尔刷刷天窗圈灰尘,跟玻璃胶条灰尘,10年都没漏因为堵塞而渗漏,本来这个下大雨就有水渗进去的,就看排水能力和天窗渗进去的水量,

网友:
这就是我买盖中盖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包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漏,这个居然还有转接头设计太神奇了,我的直接是管连着的弹簧扣扣紧的,就偶尔 ...

这个包法感觉没那么可靠,震动一下开了就又得拆。最好还是买个原厂零件,再在外面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包法感觉没那么可靠,震动一下开了就又得拆。最好还是买个原厂零件,再在外面缠上。 ...

1-2年估计没问题,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毕竟车顶夏天温度高,热胀冷缩厉害,本着一次完工免返工的原则,我还是建议整条排水管换掉或者把这个过渡接头换掉,

网友:
建议改用带耐压耐高温胶管,顺接下来后再套接原装管,这种管子不耐老化,车顶高温情况下普通管很容易老化,经过振动颠簸后就断了,

网友:
应该用硅胶管

网友:
用过这种胶带,用在这个位置并不是多可靠,一两年可能会再出问题。

网友(2020-03-23):
再在外面涂一遍704,就更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