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苹果Lightning耳机拆修

楼主(2020-01-13):
Apple苹果Lightning耳机R声道无声,当弯动耳机线控下端偶尔发声,可知内部断线

首次拆解,没有经验

金属片卡扣机构

拆下面盖子,右侧见硅麦克风拾音孔

退开护套

剥开线皮,可见耳机线已折断,只剩中间抗拉线连接

内部还有一段透明支撑线

背面金属片

分离看看

测试耳机电阻正常

四根断线端

取下金属片

焊开柔性PCB板

有芯片器件等

整理断线端

焊接

复位耳机线

焊回柔性PCB板

逆过程复位相关部件

线端等涂胶(502)

护套已修整过

按键上钢片和外盖

用胶粘合

之后安装

最后的效果

网友:
一拆就难恢复了

网友:
水果的线控结构还是挺复杂的
等牙膏ing

网友:
耳机线绕的R太小了,还来回折,应该是这样断的

网友:
小声问老哥一句,闺女的耳机?

网友:
环保线皮就是不经折呀

网友:
音质不错就是不耐操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心灵手巧,奈斯

网友:
 DIY 就是折腾,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