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G602换件肚兜

楼主(2020-01-13):
罗技G602换件肚兜
13年再二手东买的,半年左右就双击了 售后换了一个,半年左右又双击了……………………
然后深水宝买了樱桃微动(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自己换了,暂时良好。
汗水原因吧,后面橡胶老化脆了掉了一块,手感不爽了,换件外衣
过程没有拍照。皮革的柔软舒适 手感不比原装橡胶差。

偶尔卡顿,这是要阵亡了还是干扰太严重了??
前段时间好像没有这问题,
以前是主机就在身边下边,路由器插板也比较远一些。
最近换了个位置,主机在左边桌子下,路由器猫插板统统挤在主机后面了,接收器也在主机后面。
不知道这是感染太厉害,还是用几年了要阵亡了的节奏…………………………………………
这种接收器

原装是这样的皮

换了一层荔枝纹的皮革。手感还不错

网友A:
噫,
颜色好难看

网友:
哈哈哈哈
这肚兜形容得好贴切!

网友B:
卡顿估计是传感器问题,我的罗技也这样,清洁一下光学透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噫,
颜色好难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手头这个纹的只有这个色和橘色,其他色的是细纹的,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顿估计是传感器问题,我的罗技也这样,清洁一下光学透镜试试

应该不是,有时截图的时候会半路断掉。不是信号干扰就是要阵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手头这个纹的只有这个色和橘色,其他色的是细纹的,不爽 ...

橘色或橙色咋也比这个骚蓝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有时截图的时候会半路断掉。不是信号干扰就是要阵亡了

路由换双频,
家里无线设备全换成支持 WiFi 5GHz 频段的

网友C:
人造革淘宝有零头边皮卖,价格便宜还包邮,可以要颜色杂一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造革淘宝有零头边皮卖,价格便宜还包邮,可以要颜色杂一点个

还不如直接去市场剪一点,还不要钱。还又很多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换双频,
家里无线设备全换成支持 WiFi 5GHz 频段的

newifi mini  没有2.4g5g都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