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AKKU安酷无刷双速多功能锂电钻(3.6V)折箱,简单评测。

楼主(2020-01-13):
小米有品众筹平台在2019年11月推出了“AKKU安酷无刷双速多功能锂电钻”

空载转速0-230/0-800RPM,最大夹持10mm,最大拧紧螺丝5X60mm,金属钻孔5mm深,软木钻孔8mm深;   Type-C充电口,直插电池盒,21700电池芯,3AH容量。拥有电子刹车、电子转向、无极变速、扭力锁死、防烧断电等功能。

*据有关信息,彤扬电气公司为部分国际大牌电动工具主要部件供应商,一向以品控严格而著称。

一、产品介绍(来源于小米有品)

二、众筹产品拆箱图(正式发货)

1、开箱部分

2、随机附带的批头、钻头、连接杆(吐槽一下:质量不咋地)

三、简单把玩一下:

手感不错,整体质量还行;机身外壳是高强度强筋PE+ABS,夹头增加了包胶(比内测好),缝隙严密,机壳未见有毛刺;高、低档切换干脆、到位,有弹簧推力感;正反转换向有特点,电子按键切换,绿灯正转,红灯反转;电池好评,21700电芯,充电管理、保护等做到电池盒内,直接手机充电头连接 Type-C充电口。缺点会在下列图中说明。

1、机器比较小巧,巴掌大小。缺点是前端(夹头)较重,竖立放置并不稳。

这个高、低档切换推杆头太小了,手指大一点的人,上推下拉都比较费力;曾经向他们提出过向松下EZ7421、7521学习,改成双面推拉,没有接受。

2、电池盒设计比内测版改良很多,做得不错,只需要手机充电头就可以直接插电池盒上充电;内置了21700电芯,充电管理、充放电保护。接受了本人建议,增加了电量显示灯,改用Type-C充电口。

3、机身的电池上插口是唯一有毛边的地方,还有就是感觉机壳是否单薄了一些!!

4、正反转换向是电子按键,顺时针亮绿灯(正转),逆时针亮红灯(反转),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出问题么。不过现在新款电动工具也有很多都是电子换向。

5、三瓣夹具,貌似3/8接口,内有反牙螺丝,做工不错,咬合严密,小夹头还比较重。

6、目测同心度也还不错,不知道超过了150mm会不会偏离。前端照明灯亮度很高,映射距离大约近30cm。

初步利用外部光线照射到白纸上,观看全速运转自带钻头,感觉同心度还行。

利用75cm办公桌下脚距离简单测量照明灯照射距离约30cm,亮度也不错。

7、该电钻最大缺点是“天窗”开在顶部,长方型栅栏式进气、出气口,内部也铺垫防尘网罩。

总结初步试用:
      1、优点:整体比较小巧,150mmX160mmX45mm,手握感舒服;电池盒带有Type-C充电管理、充放电管理,21700电芯,也容易拆开;高、低档切换,换向按键等完全可以大拇指操作;机身缝隙严密,夹头、电池上插口缝隙小;夹具颇有分量,咬合缝隙很小,内部目测光滑。
重点是电子刹车灵敏,有主轴锁定功能,无极变速约有5-7档。
       2、缺点:机壳感觉比较薄,全身无一螺丝,貌似暗扣咬合;高低档切换推拉杆头太小,手指大一点就不方便,指甲不留长点下拉成问题;电子换向按键寿命不确定,行程较短,时间长了可能会出问题;夹头外套是硬胶,容易划伤或开裂,如果使用软胶成本不低;电池容量较低,受成本控制影响,不知道以后自行更换电池芯会不会破坏外壳。
重点是该电钻的电机的进气、出气为同一长方型栅栏口,内部未有防尘网罩;虽然说3.6-4.2V电压的无刷电机运行热量不大,但此设计未考虑长久使用后果,维护也不方便。栅栏口开在机身上方,还是有很大概率进水、进尘,影响使用寿命。

@liuyuebin 坛友简单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51
@ jsband727 坛友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70

网友:
机身全封闭可以不,主打小巧 的机子 。

网友A:
我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85,14楼有人说是有刷电机,我也有点怀疑,请问您的看法?

网友:
继续拆下去呗,看看内部

网友B:
到底是有刷还是无刷?
性价比完胜博世忽悠小金钻

网友C:
夹头的反丝螺丝是十字的,建议换成内六角的。这种十字的,在用双头批头的时候,很容易把披头插入反丝螺丝的十字槽,非常容易把反丝螺丝给拧松或者直接拧出来。这一点博士的不错,是内六角的。基本没有可能不经意拧松。海鲜牌的。我已经拧出来很多次了。有一次差点把螺丝给弄丢了。还有,大有的也是十字的。

网友:
楼主贴的官方透视图,既有无刷电机,也有有刷电机

网友D:
原来是始作俑者
期待完全拆机图和客观的实际测试报告

网友E:
没螺丝  拆机风险高    坐等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85,14楼有人说是有刷电机,我也有 ...

昨天刚刚拿到手时,感觉也像有刷电机,但是晚上在关灯情况下,带负载运行测试无极变速时,并未发现有火花。
其二,我拿实耐宝14.4V的无刷机对比,发现同属于390L型无刷电机,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实耐宝是四霍尔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始作俑者
期待完全拆机图和客观的实际测试报告

我确实准备拆机,但机壳有些薄,怕翘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螺丝  拆机风险高    坐等拆机

我准备开拆,没有找到L型翘片,问过官方是柔性卡扣。

还有一点,这个机子,内测时拿到过样机是有刷电机,但昨晚在黑暗环境下未发现电机有火花。

打算近几天有空,使用内窥镜看看电机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有刷还是无刷?
性价比完胜博世忽悠小金钻

除了机壳薄点,进出气栅栏在上面外,没什么大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头的反丝螺丝是十字的,建议换成内六角的。这种十字的,在用双头批头的时候,很容易把披头插入反丝螺丝的 ...

我也同样的打算,不过手头上没有比较好质量的内六角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开拆,没有找到L型翘片,问过官方是柔性卡扣。

还有一点,这个机子,内测时拿到过样机是有刷电机 ...

内测是有刷,正式机换无刷的话整个电路都要改,这内测意义何在,本来我只有50%怀疑,你这么一说我的怀疑变成7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样的打算,不过手头上没有比较好质量的内六角螺丝。

确实螺丝不好找,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测是有刷,正式机换无刷的话整个电路都要改,这内测意义何在,本来我只有50%怀疑,你这么一说我的怀疑 ...

如果你要是看过实耐宝14.4V、18V的电钻、电炮后,你会严重怀疑是拿有刷机冒充无刷机的,原因是外形、规格、波箱、夹头都通用,只有电机不一样。而且电机大小、长度、直径都一样。

网友F:
力矩可以调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刚刚拿到手时,感觉也像有刷电机,但是晚上在关灯情况下,带负载运行测试无极变速时,并未发现有火花 ...

在他帖子里面就是我说的,感觉就是有刷的380电机,我也有一把,我准备玩几天就卖的,所以我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力矩可以调节吗?

没有力矩调节,只有无极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