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通量一万五,黑夜踪影全无:骇客HK04手电

楼主(2020-01-13):
Haikelite骇客以暴力手电、较高的性价比在筒友中享有口碑。突然发现,自己玩手电这么几年来,手上竟然没有过万流明的杀器,莫名有点遗憾。

这下巧了,那还是在2019年的冬季,骇客以不到三张的开车价,推出了415000流明暴力手电HK04,毫不犹豫入手一只。
其实手电就是一个照明工具,真正到户外,亮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价格贵贱,更亮的就是更好的手电。
使用HK04已经跨年了,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就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
敦实趁手的外形
HK04外包装是开盖式硬质纸盒,纯白为底、橙色点缀,两个侧面分别印有认证标识和两条注意事项,简单清晰。
内部配件包括手电一只、说明书一份、充电线一条、带挂环的手绳一根、备用密封圈两条,HK04标配没有电池,如果再配一个手电套就更好了。
HK04为四灯珠大功率手电,采用并联升压电路,正常状态需要三只电池驱动。实际一只或两只电池也能点亮手电,并实现各种功能。本人后期夜射和测试,全部使用三只3500mAh的品牌动力电池。
HK04采用6063铝合金作为筒身外壳材料,兼顾了重量、强度和散热,外层氧化有黑、褐两种颜色,本人入手的为褐色,目视氧化均匀无色差。外观各个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触摸没有刮手感。
HK04全长140mm,灯头直径56mm,筒身直径45.5mm,与标准易拉罐比较,身材还显得比较修长。
HK04空桶重量为371克,带三节电池重量约517克,一斤重,对于15000lm的光通量来讲,这个重量还算比较合适。
HK04为四眼手电,灯头采用4mm厚的不锈钢作为压环,边缘聚玻璃表面约6.5mm,能够有效保护底下的发光元件和灯头玻璃。
灯头玻璃表面镀膜,可以进一步提高内部光线的透过率,增加亮度,镀膜看起来呈淡紫色。
HK04的灯珠也有三个版本,本人入手的是XHP50.2灯珠版本,最大光通量达到15000lm,这是偏泛光的灯珠,在内部光面灯杯的反射下,正面看呈现出满满的黄色,可以形成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
四颗灯珠的大功率工作会产生很大的热量,HK04在灯颈处加工出八道散热槽,增大散热面积,利用外界空气流动带走热量,避免灯珠光衰。灯颈上部还有61.5×6mm的氚管槽,可供DIY
HK04的筒身是大面积的经典小菱形滚花,每个小菱形表面略有内凹圆点,配合六道较宽的轴向防滑槽,进一步提高握持时的手感,兼顾通风散热。
灯颈处前后各有一个平面,其中一面是侧按开关,开关为轻按型电子开关,键程较短,按动触发有手感反馈。按键内部还有红蓝双色电量指示灯,通电即保持常亮,但是蓝色灯非常暗,白天几乎不可见。
拧下灯头,可以看到一体仓电路做工比较细致,正极采用环形镀金铜触片减小接触电阻,螺纹细密连接稳固,电路板印字清晰。
筒身为电池仓,内部负极为镀银铜弹簧,弹簧压缩行程约为7mm,能够保证压紧电池,电池不会晃动,不会无故断路跳档,可以使用平头或尖头18650电池。
HK04尾部是平的,支持电筒倒立,对称开有三处双手绳孔,可以穿过伞绳,以取代标配的较细的手绳。
一万五千流明的远泛兼顾
HK04的灯珠也有三种选择,分别是XHP50SST40XPL,本人这次追求大光通量,选择的是XHP50版本,正白光6500K,据说后期有中白光版。
HK04采用光面光杯,可以无级调光,也可以自定义档位个数调光,使用十分方便。采用恒流调光电路,各个级别亮度都没有频闪和啸叫,最低一级大约在1~2流明,可以直视不晃眼,最高亮度为150级的15000流明。
得益于精度较高的光路设计,HK04虽然是4眼,但光斑仍然能出正圆形,中心亮度高,泛光亮度也比较均匀,主副光斑之间有一圈色温较低的过渡带。
日常随手使用的,照个楼梯啥的真是大材小用了,可以调整成为较低亮度的输出,也就足以照亮整个楼道,而又不会因为光线充足而显得晃眼,保证上下楼梯的安全。
还是去户外吧,刚好赶上下雪,环境有一定的光污染亮度,双击HK04的开关,不愧为过万流明太耀眼了。光线在地面的开射角度大约呈90°,大范围区域都被照亮。
距离20米左右打开150级亮度,HK04中心光斑很亮,直径大约8米左右,外围仍然是色温低一些的光环,更外围的泛光区亮度也很高,直径超过30米,视野内亮度都很高。
虽说HK04是高光通偏泛光手电,但是15000流明的光通量也不是盖的,依然能够清晰展现出光柱。主光柱发散角度大约不到5°,以45°斜向上照射,灯头正下方也有泛光区的照明,这说明HK04的有很大的覆盖面积,能保证较好的照明效果。
还是调成5挡照明模式,对HK04各个亮度有个大致的了解。最低一级亮度却无法拍照,剩下四档亮度如下动态图所示。整体看照明效果,即便是在旷野,在第二亮的档位也能够将地面照得比较清楚,极亮档位15000流明,带来的就是白昼般的效果。
将黑夜撕开一个缺口,将光线散布进去,并充满整个区域,这就是HK04带来的效果。
HK04采用较深的四眼光面反光灯杯,也有较好的远射效果,沿着山路笔直向前,百米开外路尽头依然很亮,树冠的轮廓清晰,枝干也都一览无余。
电路功能丰富
HK04采用了Anduril UI电路,电路除了能切换无级和档位调光外,还有多种闪烁模式,还能设置温控温度,还能检测电池电压,还能自动关机,还能检测电路温度……,功能很多,可玩性高,为了不把本文写成说明书,这里通过视频展示一下HK04的多种特殊闪烁功能。亲测,说明书所有的功能都能实现。感兴趣的可以移步下面的视频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UwNDU5NTIxMg==
性能实测
1、档位照度
HK04照明效果非常好,再来看看性能指标。先用照度计来看看亮度情况。灯头距离照度计达到80厘米,保证照度位于仪器有效量程之内,开始做测试。
按照说明书调整为五档模式,极亮档位的照度超过了24万流明,接近照度计最大值了,差点爆表。从这种情况看,如果是无级调光模式,HK04可以从41lux~24lux之间,以150级变化,总有一个亮度适合你。
2、极亮续航
接着做极亮续航时间测试,由于在室内无风环境,我在测试中为避免过热,我设置了温控触发为60℃,实测在15000流明情况下约15秒降档,此后在温控电路的作用下,又会回升至高于前一档位的照度,并保持水平恒流输出。
在第一小时内,HK04的照度有两次起伏变化,这是温控电路根据灯头内的温度在调整四颗灯珠的输出功率,大部分时间亮度处于近4lux的水平输出状态。
第二小时开始,我开启一只小风扇对着手电吹,帮助散热,照度开始大幅回升,可见在散热条件较好的情况下,HK04能够保证更高功率的输出。此后,电量不足,照度开始以较为固定的斜率下降,此后我两次双击开关,仍能瞬时开启极亮,但无法维持,至两小时结束,照度仍然能保证2000lux的水平输出,为避免电池过放,我手动关机。
此时电池电压为2.98V,在较低亮度应该还能坚持十几二十分钟,而不至于过放。
做完续航测试,重新充满电,为了看看温控到底如何,我又将触发温度从刚才的60℃调整为70℃,重新开启15000lm做降档测试。果然,这次的降档时间超过了20秒,并且降档后也会再次恢复亮度。看来,HK04的温控电路还是有效果的。
3、发热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表面的温度,起始室温约为25℃左右。
测量了照度由盛至衰再保持稳定的过程,约12分钟,将数据画线与照度线重叠。开启计量的瞬间,灯头温度大幅跃升,此后一直保持上升状态,10.5分钟左右开始维持65℃左右,此时照度线也位于较低的位置。筒身温度始终保持恒定速度上升,并趋向与灯头温度,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最高达到62.6℃,很烫,不能抓握。
第二小时我开启风扇,温度逐渐回落时发热散热近于平衡状态,灯头温度为42.7℃,筒身温度约为40.4℃。四颗灯珠的大光通输出确实比较暴力,功率高发热量大,使用时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烫伤。
4、充电
TYPE-C接口无方向,使用起来确实比较方便。充电电流接近1.75A,充电功率超过8W,似乎没有启动QC快充协议。充电中。红色电量指示灯保持常亮。
充电约5小时10分钟充满,蓝色指示灯亮起,共充入8322mAh42Wh电量,这么算下来白天插上电,到天黑也就能满电使用了。
5、防水
HK04防水等级为IPX7,可以在水下1米试用,本人打开主灯直接开灯扔到小溪里冲泡,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取出来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即便遇到暴雨、下雪等恶劣天气,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户外全天候可以放心使用。
使用体会总结
Haikelite HK04作为本人手中第一个破10000流明大关的手电,其撕破黑夜的光明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晚上独自爬山测评拍照,有HK04开路,再也没有怕黑的理由了。
总的来讲,HK04照明强悍、电路功能丰富、高亮度续航时间较长、C口充电速度较快、支持一只电池点亮、外观也比较小巧易携带,再加上不到三张的开车价,确实是一把兼顾使用和亮骚的实用照明工具。

网友A:
  为何没有光通量在一万五时的工作电流?

网友B:
不错,一般用不了那么高的亮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没有光通量在一万五时的工作电流?

因为我没有拆灯头,也没有钳表

网友:
牛掰,好扎实的手电,价格也很美丽哈哈

网友:
够亮。会不会烫手

网友:
驴友大杀器,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一般用不了那么高的亮度吧?

对,重要情况下才用

网友C:
这要是改车上,远光狗的氙气灯也就这样了吧

楼主:
@865618842  报我名字应该还有优惠 @ 8656188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改车上,远光狗的氙气灯也就这样了吧

车灯氙灯,肯定不能这样啊

网友D:
还在用论坛里c8的我掩面而过

网友E:
多档亮度好,长时间户外的话毕竟得考虑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论坛里c8的我掩面而过

C8经典,换灯珠把光通量搞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档亮度好,长时间户外的话毕竟得考虑续航

需要的时候能亮起来,平时亮度兼顾续航

网友F:
我还在用单颗的XPL,足够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单颗的XPL,足够亮的

嗯,我的钥匙灯300lm也足够亮了,我支持你

网友:
一键启动极亮,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据说没有超过3000mah的动力电池。

网友(2020-02-14):
上大红袍   续航就厉害了,支持下楼主,评测很用心,很详细,手电价格也不贵,虽然我还在用小直,可是看到这些设备也是会流下口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