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按键接触不良维修

楼主(2020-01-13):
遥控器按键接触不良,非常不方便。曾尝试擦洗触点,效果不明显,用铝箔铜箔又贴不牢,一不做二不休,使用终极大法修好,非常好用,简单给大家说下,一看就会!

1:找点细铜丝,我用的是剪下的电阻镀锡铜脚,非常好用!用小钳子弯成订书钉形状,注意尺寸要量好。

2:用大针在触点中间扎个空。

3:把弯好的铜丝插入,按牢固,就大功告成了!

求打赏O(∩_∩)O哈哈~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嗯,但按键也要搞一个跳针,做圈形 ? 我曾经也因为石墨脱落烦恼过,单个的触点,用铜箔补过,不是很理想.最后没办法在按键上拧一颗平头螺丝.

网友A:
破坏性修复法……但不是好的办法。

网友B:
你这样弄板子就快报废了,太硬了会把印刷的导线磨掉。

网友:
可了不滴~

网友:
我是直接穿几圈细铜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弄板子就快报废了,太硬了会把印刷的导线磨掉。

0.4mm的电阻铜脚,很软,还有按键也很厚很软,电路板铜皮不会那么容易抹掉,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应该能用不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性修复法……但不是好的办法。

本身就是几乎报废的遥控器,再坏也坏不到那里去。
我也尝试了一些方法,都是无效或效果很差,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网友:
创意蛮好 就是使用时间稍长 铜箔触点会不会磨没了

网友C:
看来要放出我20年前发现出来的好方法了:很简单,用一段焊锡焊在烙铁头上面,往平滑的地砖上面甩一下,地下生成很薄的锡片,这个关键:找平薄、平整的锡片剪成圆形的,(和那个按钮大小)在用502将圆形的锡片粘上去按钮底部就可以了。注意:光面朝PCB那边!  这样非常好用!锡的话最好用无铅的,效果更好,更耐用。毕竟有铅的含铅量很高,锡面容易发黑,不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放出我20年前发现出来的好方法了:很简单,用一段焊锡焊在烙铁头上面,往平滑的地砖上面甩一下,地下 ...

用带背胶的铜箔胶带也可以吧

网友:
有种东西叫锅仔片

网友:
这样经常按,是否会破坏电路板的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背胶的铜箔胶带也可以吧

试过,粘不牢,很容易掉。

网友:
修复方法不错

网友:
难度大,坏电板。高度也是问题。只能赞脑洞大开。香烟纸应该很好,剪大点,704粘。烧烤包鸡用铝箔也好

网友:
难度大,强强对碰坏电板。高度也是问题,会还没接就触上??不苟同。只能赞脑洞大开。香烟纸应该很好,剪大点剪大点剪大点, 704粘,粘到触点以下白橡胶处。烧烤包鸡用铝箔也好。

网友: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一般用铝箔带或铜箔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