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X直流电压极限测试

楼主(2020-01-13):
实事求是用数据说话。
业余条件有限,试了几组高压,测试毫无压力,最后一张是1250V,此时ZT-X显示超量程,最高测试条件到1450V,试了30秒没有任何问题。

结论:正确设置测试档位,量程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就服你这高压源

网友A:
前天有人说测几百伏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有人说测几百伏就爆了

炸表情况实属,根绝烧毁元件部位分析,应该是错用电阻档或者毫伏档测试高压导致,错档炸表所有品牌都无法避免,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才是关键。

网友:
不错,不惜冒险一试。

网友B:
要是调到500,也是一声巨响咋办?

网友C:
测到千伏以上,听到表在咬牙挺着吱吱叫的声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到千伏以上,听到表在咬牙挺着吱吱叫的声音了吗

哈哈,这形容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调到500,也是一声巨响咋办?

实测加上1450V 30秒,除了滴滴声警告超量程外,没有其它声音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到千伏以上,听到表在咬牙挺着吱吱叫的声音了吗

只有警告超量程的滴滴声,貌似没有其它声音。。。

网友:
几天前有人说测几百伏就爆了,看来不符合呀,这都1000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警告超量程的滴滴声,貌似没有其它声音。。。

哈哈,这个提示倒是满到位,可以堵住一些质疑声

网友D:
这个测试说服力一般呐,毕竟这个样本不能说明那个样本。当然不排除那个楼主误操作的可能性

网友:
过去的表都有1000V量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说服力一般呐,毕竟这个样本不能说明那个样本。当然不排除那个楼主误操作的可能性 ...

测试DC档1000V我相信一般合格表都没多大问题,但如果是测量AC1000V呢,X表好像是自动换档的,如果继电器被干扰,或抗阻过高,不吸合,结果只有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DC档1000V我相信一般合格表都没多大问题,但如果是测量AC1000V呢,X表好像是自动换档的,如果继电器 ...

自动换挡也是在电压档内,按键时继电器吸合是毫伏或电阻档,不吸合时是高阻状态。

网友:
测量表高电压有时候和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我公司,有车间热电过来的饱和蒸汽泄露,相对湿度有时候达到90%以上,测220v万用表内部线路板都可能爬电炸表

网友:
或者表受潮器件耐压下降也可能炸,所以量高压前表一定别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DC档1000V我相信一般合格表都没多大问题,但如果是测量AC1000V呢,X表好像是自动换档的,如果继电器 ...

50Hz不存在什么干扰继电器的问题,事实上工控电路中,继电器的抗干扰几乎都是最强大的,从来没遇到过交流电能干扰到吸合或者释放,或者影响到继电器动作的地步。
而且这个表也没什么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