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家帮看看这个驱动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01-13):
驱动电流250ma,今天突然灯不亮了,换了个240ma的驱动重新点亮,原驱动看了半天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电容不怀孕,没有元件烧黑。原驱动拍照如下:

网友:
M7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看不出就上工具,没工具就买,没钱就跟我说一声。

网友:
外观无烧坏故障,不等于没有故障啊。

网友:
把贴钱二极管m7,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就是那个非贴片的。。全部焊下来,单独万用表测量下。。。。能找出坏的就找,找不出就焊回去,拆掉方形小变压器焊点,让变压器不翘脚,然后再补焊所有的焊点。。。。

这么做的原因是,二极管和电容通常手头都有,其他的手头99%不会有,总不会测出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去买8脚芯片吧。。。。

补焊的原因是
1.小变压器翘脚可能虚焊
2.所有焊点都有可能虚焊,因为现在做小电源和小板的焊锡颜色都不太对,用点非导电的助焊剂,全部用有铅焊锡丝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就上工具,没工具就买,没钱就跟我说一声。

我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