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吸尘器换无刷电机

楼主(2020-01-13):
几年之前在马叔家买了一个吸尘器,集成打气泵,那时候没留意功率,打气泵和吸尘器都是噪声大,没劲,后来就丢一边了。就是这货
后来看到有号称十万转的无刷电机就想换个试试,奈何一直没空。直到最近才有点时间,拆开量下空间尺寸,应该可以无损更换。于是开搞,选的是莱克220w,6串电池用的电机,有电压保护功能,小弟也不会改主板限压电路,只有买块升压板解决,试机正常。(拆掉原驱动板用无刷电调也可以,但是要解决固定和散热问题)放在原气泵位置挺合适电机就用原橡胶套加减震棉用热熔胶固定
装壳,原电源线目测是0.75平方的不用换了,但是点烟器插头就不能用了,车上保险是15A的。考虑到后边要改气泵就统一用航模插头吧
外壳空了一个气管孔,本来可以接电机档位开关的,无奈升压板不给力算是完美装壳吧,收工。

网友A:
红色的焊台没漏个正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焊台没漏个正脸

文宇智控的二合一(づ ●─● )づ

网友(2020-02-16):
吸力如何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