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SMI FLASH ID识别是QLC,那是否石锤盘就是QLC模式呢

楼主(2020-01-13):
长芯这个720G固态 SMI FLASH ID识别是QLC,拆解是8个假标intel颗粒“29F01T2ALCQH1”,按Intel的编号就是8个128G颗粒,我不晓得是这固态实际运行在TLC模式容量变为3/4,还是QLC模式剩余空间OP? 所以想问下SMI FLASH ID识别QLC颗粒能不能石锤固态硬盘实际运行在QLC模式下

网友:
这字体太假了

网友:
大头9,臊气的不行

网友:
应该是真的,我见过4片开成360G出售的,是台速的360G SSD,N18颗粒,有开卡工具,开成1T用不是更爽

网友:
如果丝印是真的,这货的确是QLC,然后预留大容量OP来保寿命。

用HDTune进行700G的写入测试,看看掉速后的写入速度,可以更准确判断是QLC模式还是TLC(这货应该不能开TLC,不确定)。

网友A:
实打实告诉你N18不能切工作模式,只能工作QLC模式,别抱太多幻想,电子辣鸡永远是电子辣鸡,

网友:
粗看好像还行,细看特假了。。。。

网友B:
总容量1TB开720G 这是多不自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容量1TB开720G 这是多不自信啊

有多自信,我娘娘的,384g,坏块太多,最后只能开290g,就是这种颗粒,n18的,太狠了,我对他的看法就是坏块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打实告诉你N18不能切工作模式,只能工作QLC模式,别抱太多幻想,电子辣鸡永远是电子辣鸡, ...

成功开成32S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多自信,我娘娘的,384g,坏块太多,最后只能开290g,就是这种颗粒,n18的,太狠了,我对他的看法就是 ...

从此我改变了对 “三观” 这两个字的看法

网友:
这颗粒字体太假了

网友:
QLC不能模拟TLC ,MLC,是坏块太多了,只能降低容量开卡,N18的颗粒固件不能模拟TLC和MLC,重新量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