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做个JMF670H Msata固态!

楼主(2020-01-13):
一朋友想要块120G Msata固态,要带缓存的,手里有前段时间撸的几块JMF670H Msata板子,一块都没用,今天用一块,做做看。

收的一块SM2246xt的Msata坏固态,2颗NW478,4ce 8die的L74A颗粒。

不认盘,干脆拆了上JMF670H吧。

拆颗粒,清理颗粒略……
…………
…………

上903测试架看看先。

识别正确,没有炸CE,量产一下,看一下坏块。

量产成功,85个坏块。

看看具体情况

85个原厂坏块虽然不少,但没有新增,还好。

测测速度:

日了,4ce 8die才这渣渣速度。

算了,速度太烂,不做了,烂尾了

网友A:
镁光8die4ce,按理上2246en写速度能快一倍,估计写100m/s左右,双贴20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8die4ce,按理上2246en写速度能快一倍,估计写100m/s左右,双贴200m/s左右。

不折腾了,双贴903写107,读196做u盘了。

楼主(2020-02-12):
引用 网友A:
镁光8die4ce,按理上2246en写速度能快一倍,估计写100m/s左右,双贴200m/s左右。

厉害啊,猪哥哥,完全让你说准了

楼主:
两颗nw478贴了46en创见板子了,速度和@zhuyimin 说的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颗nw478贴了46en创见板子了,速度和@zhuyimin 说的完全一致。

手里有同闪存,做过测试。903和2246en开卡写速差一倍。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下JMF670H MSATA的开卡工具,支持8DDJ或INTEL的MCMF2吗?

网友(2022-05-04):
引用 楼主:
两颗nw478贴了46en创见板子了,速度和@zhuyimin 说的完全一致。

厉害大神又来看你的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