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投影仪加装机顶盒

楼主(2020-01-13):
今天实在是闲得无聊,把家里一台联想的投影仪加个机顶盒,这样看视频不用在连接一堆东西了,有网有电就可以,说干就干,开拆。家里使用中的机顶盒

拆掉多余的接口

主板边角多余的都切了,不然放不下

红外接收器延长

USB延长

位置刚好

近一点

投影的主板

WIFI信号不好,拆开后加了一个延长接口

最后的效果

还不错一点也不卡,完工。

今天电脑有的问题发个贴子,发了三遍才成功,请谅解。

网友:
信号是视频还是VGA还是HDMI?狭小的投影机箱里散热行吗?投影和盒子独立使用,用信号线连接,这样不好吗?

网友:
这个工程可不小啊 ,厉害了
考虑过慢慢的这个机顶盒就会变卡 跟不上了,还要折腾一次

网友:
很厉害的东西

网友:
长时间工作,投影仪会把机顶盒烧死的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散热是个问题,得想个办法,加个风扇啥的

网友:
外挂个盒子也没什么吧??  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

网友:
俩火炉搞一块?

网友:
分开过大家都好,非要在一起,还特挤

网友:
外置不比内置要?放机器里面,机顶盒不会热炸?

网友:
厉害了,我觉得蛮屌的。

网友(2025-04-23):
我也想过,但是水平不够,没搞!

网友:
这样挺好,变成智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