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对做最低0.9V输入的升压小电路有兴趣。买了几种高级芯片。

楼主(2020-01-13):
这个板子,往上买才1-1.5元。
单独买TI的芯片要1.2元了。
国内好多,上5家的牌子,都互相兼容。

====================================================================

======================================================================
模块介绍:

1.本模块采用高性能进口芯片,性能优于一般的模块。
2.输入0.9V~5V任意直流电压,均可稳定输出5V直流电压,用单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高达200~300MA的电流,两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500~600MA的电流,可为您的手机、相机、单片机及数码产品供电
3.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4.转换效率高,高可达96%
5.带USB母座,用途广泛
6.超小体积(PCB板35mm*16mm),用安装于各种小型设备里
7.带工作指示灯

使用范围:

1.DIY移动电源:当你出差或旅游时总觉得你的机,MP3,MP4,PDA,PSP不够电,而你又有多余的电池时, 你就可以考虑自己DIY一个移动电源了;只要选用此模块加上你的[一节锂电或2-3节镍氢电]就可以输出5V电压为您的手机、MP3、MP4、PDA,PSP充电,非常简单方便哦。

2.调整电压:如果您在产品设计时需要不同电压的电源,设备需要5V供电时,那选用我们这个模块将是您的选择.

3.稳压电源:当您的电源很不稳定,时高时低,但当您的设备需要5V供电的时,那选用我们这个模块将是您的选择.

4.这个电源模块有短路保护吗?我在使用的时候不小心输入短路了会烧坏吗?
答:没有短路保护,如果您需要短路保护,请在输入端串联自恢复保险丝。
=====================================================================

好东西啊,自己还能调电压,或者做成一个恒流电路,用1-2节1.2V的镍氢电池可以驱动很久。
回头发些资料。
这个算便宜的了。。。。

楼主:
这个就是0.9v国产的,丝印XN-Xh
无锡禾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HX3001
原装 HX3001 丝印HXN-Xh SOT23-6 HX3001-AFC 升压 DC-DC转换器

楼主:
非常多国产小牌子的

网友A:
以前诺基亚的充电线应该就是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诺基亚的充电线应该就是这种电路?

不是的。口红充电器是

网友:
这个可可以额

网友:
96%的效率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以前用1节镍氢电池的MP3里,这种芯片很多,基本都是0.9V的。记得有种很便宜叫pt1301

网友:
资料有用,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看.

楼主(2020-02-19):
成品板反复测了电流,都用了3年了,还不知道。。。。

结果,无论是输入1.5v,还是3.5v,,2.8v,,5v输出电流都不超过1000mA。。。
标600mA,太离谱。

网友:
小白差不多4年前测绘的电路图,当时没有找到资料,原理跟你这个差不多一样,不知道是不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5349

网友B:
怎么改成恒流电路?

网友:
美信已经有最低0.6V输入,静态电流300nA的升压ic了,就是价格嘛,一般人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成恒流电路?

可以,我认为参考所有升压电路的方式

网友:
这资料都是在哪找到的啊,

楼主(2020-11-19):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成恒流电路?

升压,恒流,有专门的芯片,就用上面那个板子,然后换芯片,然后,稍微改2个地方的线,
自己焊板子也可以,用个小转接板

楼主(2023-03-26):
DIY爱好者,只能选择这一种。。其实各种更好的厂家,同类芯片起码有3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