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锂电池DIY(求助贴)

楼主(2020-01-13):
       各位懂锂电的老铁请进来给我指导一下,我电动车48V铅酸蓄电池想换成锂电,手头有个36V的锂电(+充电器),能否这个36V锂电不动然后自己做个12V的锂电串在一起变成48V的使用?(因为不想把36V的锂电拆开,电池太多怕自己搞得不够好增加危险系数)。
       如果可以这样弄的话,这两组锂电我单独充电,不行的话只好大动作做个整体的48V锂电了,请各位多给点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1从新组2升压

网友:
可以,但是容量小的可能会饿死

网友A:
那就看哪个容量小了,容量小的肯定先死,并且还是死的非常快
或者就小心骑行,不要猛加电,不要等没电了再充电

网友:
还是重新组吧,把36V的保护板去掉,再串几串进去,加48V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哪个容量小了,容量小的肯定先死,并且还是死的非常快
或者就小心骑行,不要猛加电,不要等没电了再 ...

我会找和36V相同容量的18650做12V的,这样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找和36V相同容量的18650做12V的,这样应该差不多吧

理论可行,但实际不好说了,这种电池就怕过放,一旦猛加电或者用电用的太狠了,会导致那个电量低的电压被拉的更低,甚至于过放,这样的情况下状况差的电池会很快坏掉。所以要注意平时的使用不要猛加电,不要低电行驶。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全面,可能也不是很正确,请有相关经验的老大们也帮分析一下

网友B:
不建议另外做12V串联:
1;另外12V的电芯用新的旧的都不可能与原来36V的容量内阻一致
2;还要购买48V的保护板,原来36V的保护板不拆除的话是浪费
3;就是购买了48V的保护板也会出现拉高放低(电芯的一致性差导致的)
最后建议出手36V的电池 重新购买电芯做一组48V的电池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另外做12V串联:
1;另外12V的电芯用新的旧的都不可能与原来36V的容量内阻一致
2;还要购买48V的保护 ...

看来想省事是不行了

楼主: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由于之前看到坛子里有位仁兄用48V锂电和12V铅酸蓄电池串联成60V给电动车用,所以就心想我两组都是锂电应该更合理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由于之前看到坛子里有位仁兄用48V锂电和12V铅酸蓄电池串联成60V给电动车用,所以 ...

还不如36V锂电+12V铅酸用,又简单,又保险。
4块旧铅酸挑好的串联,不行就两块铅酸并联之后再和36V锂电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36V锂电+12V铅酸用,又简单,又保险。
4块旧铅酸挑好的串联,不行就两块铅酸并联之后再和36V锂电串 ...

这样真的可以吗?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池串联使用没危险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可以吗?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池串联使用没危险么?

危险比锂电池串联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危险比锂电池串联小。

受教了,非常感谢!这样的话那就最省事了,基本什么都不用动了,只需要分别充电就行了

网友D:
刚刚看到。家里两台48V电动车都改了60V,就是串联12V铅酸。单独给锂电和铅酸充电器充电,目前正常使用中,现在是冬天,总是开车,骑电动车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到。家里两台48V电动车都改了60V,就是串联12V铅酸。单独给锂电和铅酸充电器充电,目前正常使用中, ...

就是看到你这样做,才想着也把电池改一下,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可以吗?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池串联使用没危险么?

绝对不可以的---会出危险的---切记!!!
铅酸电池与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都不一样
铅酸是12V属于范充(电池内部是6格每格电压2V上下浮动,整体9V---15V范围区间都可以)锂电池的电芯一般是3.65V-3.7V之间(铁锂的3.2V)制作工艺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你这样做,才想着也把电池改一下,感谢回复!

这位坛友是分开单独充电的----充满电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坛友是分开单独充电的----充满电串联使用!

这个我是知道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