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小电源,想找个好点的12Ⅴ电源

楼主(2020-01-13):
昨天又去地上买了3个电源,5元。还好其中有817/431(听坛友说好点)。也许心理作用。就用这个了,结果串入二极管后,输出却高了0.2V。我有失误吗?为啥不是12.1-0.2=11.9V?最后我去掉ss34还原用12.1Ⅴ。

网友:
加个负载试试?不排除波纹。

网友:
B做工不错保险、亚敏、NTC、EMI该有的都有良心品

网友A:
串联二极管的是有431的吧,直接改上下电阻阻值就能微调输出电压了

网友:
估计原来波纹不够稳定,加了二极管虑了部分杂波,电压稳定了。

网友B:
多此一举了,什么负载能对这0.1伏那么敏感?况且接上负载电压会降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了,什么负载能对这0.1伏那么敏感?况且接上负载电压会降一点。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设备还要求那么精确,很多元器件±0.3V甚至±0.5V都能正常工作,再说,表准不准还不知道呢

网友:
12伏,我一般用淘汰下来的电脑电源中的12V。

网友:
那个B是正厂出品,想不出楼主为何用加二极管的办法来降0.2伏,直接改里面的调压电阻不是更好吗?

网友:
你试试二极管一头接负极,一头接线应该就好了

网友:
工具用最好是买,不带输出保护的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B是最好的。。。。。

楼主:
加D本想防接反。不是为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二极管的是有431的吧,直接改上下电阻阻值就能微调输出电压了

求大神科普换电阻升降压的算法 一直对开关电源不太懂

网友:
B款做工最好

LZ走火入魔了
为了12V没有正负偏差。。。

网友:
我在可调板子上串了一个二极管,结果现在电压及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