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主板 H61 主板温度 和 电压 显示异常的原因

楼主(2020-01-13):
各位大佬好!
小弟的二手的七彩虹板子(C.H61U V27A)到了,用的G1620的U,内存是金士顿的4G*2,今天用 软件测试 主板温度 120多度,-12V的电压也高达-14V,这是为何,是不是板子有暗病啊!

下面是配置图!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牌子的h61,某些模块温度也是异常,杂牌也就这样

网友B:
手摸芯片感觉一下温度,也许是误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牌子的h61,某些模块温度也是异常,杂牌也就这样

是啊,凄惨红,还是凄惨,不过我决定摸一摸是不是,但电压那个就真的束手无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摸芯片感觉一下温度,也许是误报吧。

请问大佬,哪个测得的主板温度指的是哪个位置啊

网友C:
主板右下方那个黑色带棱散热大方块就是啦。~

网友D:
你也太相信软件了。有120多度,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E:
应该是乱报,查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右下方那个黑色带棱散热大方块就是啦。~

关机几秒后摸,感觉没有超过我的体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太相信软件了。有120多度,还能正常运行?

用了最新版的 AIDA64 Extreme Edition 6.20.5300  ,还是有错误
确实感觉挺不可思议的,但因为是二手的,有点不放心。。。
而且那两个电压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乱报,查清了没

换了最新版本测试还是一样,摸了摸哪个黑色的块,不是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最新版本测试还是一样,摸了摸哪个黑色的块,不是很热

换个软件测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软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软件吗?

aida64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da64用这个试试

我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失败了

用鲁大妈呢

楼主:
刚用鲁大妈,测了,主板温度是正常的,13℃!
看来是误报吗?

网友:
正常,低端通路货就这样,有的cpu电压还显示2.几v,不必在意,正常使用就是

楼主:
bios里不会太会看温度,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