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N500S 120G-SSD不认盘,it is not ISP mode,开卡修复

楼主(2020-01-13):
一块朗科N500S 120G SSD系统坏了,准备重装系统,没想到进PE后找不到硬盘。原来盘挂了,拆开看了一下,用的是慧荣SM2258XT主控。查询了一下,似乎可以通过开卡软件修复一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把板子接入硬盘盒,用镊子短接ROM后,插入电脑USB接口

是不是开卡工具选错了?应该选哪个?

楼主:
根据这个帖子慧荣SM2258XT固态硬盘开卡成功经验
下载了里边的工具,啥设置都没改,一次性开卡成功。

网友A:
闪存用的是黑片,使用时注意点,别放重要数据。

网友:
这不是最山寨的58XT带 L06B 3DMLC 上58XT强行开了TLC模式,LZ你这样修复,时间长还要挂逼的,这颗粒建议拆了上2246EN 8贴速度可以

网友B:
这不跟我上些日子送人的一样么,别医了,用的是二封片,还是边角料黑片,这个盘寿命短的可笑,没过保能置换,58XT前两片都写爆了,修复能用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跟我上些日子送人的一样么,别医了,用的是二封片,还是边角料黑片,这个盘寿命短的可笑,没过保能置换 ...

您说的对,这种就是坏块王,我有一块,居然只能开100g,坏块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还有更神奇的,qlc颗粒384g居然最后只能开295g,我的娘呀,太狠了

楼主(2020-05-11):
引用 网友A:
闪存用的是黑片,使用时注意点,别放重要数据。

修复好了当系统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这个帖子慧荣SM2258XT固态硬盘开卡成功经验
下载了里边的工具,啥设置都没改,一次性开卡成功。

感谢楼主同朗科n500s开卡成功,弄了好久了。不认盘还以为颗粒或主控挂了。

网友(2020-09-16):
你好.你短接是哪个位置?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短接了你上图两点不认呀?还是短接29,30脚?

网友(2021-01-07):
等下试试看 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1-12-10):
引用 网友B:
这不跟我上些日子送人的一样么,别医了,用的是二封片,还是边角料黑片,这个盘寿命短的可笑,没过保能置换 ...

从我修复起一直用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哈

网友:
感谢楼主同朗科n500s开卡成功

网友:
请问楼主大神  这么处理后  数据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用的是黑片,使用时注意点,别放重要数据。

京东自营的朗科官方产品也是黑片吗?

网友(2023-12-26):
真好,感谢楼主,我有一块这板子也开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