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机重绕线

楼主(2020-01-14):
无刷电机重绕线
之前买的两只12V小无刷电机试机时用48V极限试机烧了所以只能自己重新绕线
下图箭头是电机后盖固定铆压处把他弄直
拆掉后盖还有一个铝合金的定位环用来固定定子这个铝合金换和电机外壳是紧配的
找到一根小电机上拆下来的3MM的光轴
像图片一样对折定子用力往下推,推不动用个小橡胶锤轻轻的敲
直到定位铝环和电机外壳平齐这时就要利用平口钳了
找块橡胶皮轮胎皮就很好保护好电机避免夹坏电机这里要注意力度
接着用3MM电机光轴顶定子直到把定子顶出来
定位环出来定子就很好拆除了了
终于拆开了
转子个头很小但磁力却一点也不小,4块强磁组成6N4P
这么大铁锤轻松吸起
前后轴承
拆下来的定子这个电机定子有点奇特6级定子是独立的这样绕线会方便很多
原线圈特写能看到漆包线烧毁之处
原线圈是用的是0.4MM的漆包线每级定子42砸
找来0.55MM的漆包线重绕同样每级绕42砸
6个定子全绕好的样子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开始安装0.55MM的漆包线一样绕制42砸满槽率可就比原来高很多几乎没啥空间了
吧定子压到底
装好转子准备试机先别装定位环
哈哈试机运转正常
最高电压能到19V正常运行20V以上声音有点不太正常发热也有点大
12V下最大空载功率运行半小时看看电机温度
室温23度
12V最大空载运行3分钟升到33度
10分钟升到35度
20分钟36度
30分钟后还是36度算是比较满意带负载温度没测试估计会到40度以上吧夏天还会高些估计到不了60度吧,非大负载运行个吧小时应该没问题符合预期设定
装电机后盖之前和原装的对比一下满槽率更高线更粗
测试没问题装上定位环和后盖
接线,换成了超软硅胶线线有点长准备用它做个小电磨到时再把线剪短
测量一下空载电流12V下运行电流0.25A12V以上没测,这里说明一下接线过长有3米多4米左右估计会有影响
下面是原装细线12V运行电流0.19A(原装接线估计只有10多CM)
完事收工
最后补上6N4P无刷电机的绕线方法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等着看结果

楼主:
哈哈好了编辑了半天

网友A:
这个定子怎么固定的?

网友B:
极性相对,绕线相反

网友C:
这个定子怎么固定的?

线绕的定子都没空位了,定子环怎么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继续开始会装5.5MM的漆包线一样绕制42砸满槽率可就比原来高很多几乎没啥空间了

是不是漆包线应该叫0.4mm,0.55mm啊

网友F:
这个是服务器涵道风扇电机,几万转的转速,强制风冷散热,风力超强,原装那个驱动能干到12V18A。风力超级猛

网友G:
5.5毫米铜线,可以绕电焊机了应该是0.55毫米铜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子怎么固定的?

木桶结构直到不一圈瓦型木板外面套个铁圈抱紧这个和那个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子怎么固定的?

线绕的定子都没空位了,定子环怎么固定的?

定子定位环是防止定子前后移动的定子固定是靠外壳抱紧设计很精致尺寸掌握的很好外壳稍微大点或小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性相对,绕线相反

高手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漆包线应该叫0.4mm,0.55mm啊

对对对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服务器涵道风扇电机,几万转的转速,强制风冷散热,风力超强,原装那个驱动能干到12V18A。风力超级猛 ...

没测就是惠普服务器散热涵道风扇电机你说的是粗线板我这是细线版,粗线版好像是三根0.4MM漆包线并绕细线版只有一根0.4MM漆包线差距不小呢就算粗线版空载估计也到不了18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5.5毫米铜线,可以绕电焊机了应该是0.55毫米铜线吧

是的就是0.55MM是我大意了半夜发帖犯困头脑不够清晰哈哈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可能会用到

网友H:
如果把漆包线用细点的,电机耐压值会不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把漆包线用细点的,电机耐压值会不会变大

会的用细一些的漆包线砸数增加,假如用0.2MM的线每级定子绕90砸0.2MM的线应该能绕100多砸以上耐压值应该能在36~48V之间,线够细还能绕成3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