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失败的拆修,胜利VC890C+的拆修,骗M币的

楼主(2020-01-14):
我来了,我又来了,我又来骗M币了

LONG LONG AGO买的一个万用表,胜利VC890C+
今天要测量一个电容,在换表笔插口时发现红表笔怎么也插不进去了
还想是不是力气用的小了,加力还是插不进去
反过表笔插头看,发现。。。我不会说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想用胶粘一下,拆开后发现自已没有那个手艺,只好做罢
拆都拆了,顺带把拨盘清洁了一下又刷上神油

上图吧

完了,没那个修理的手艺
以后 用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

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来骗M币的,请你们用M币狠狠砸我吧,我不怕疼

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事业顺利

网友A:
竟然有那么新的老款vc890

网友B:
1.骗来骗去,你M没见多
2.你被限制额度了,想骗也骗不成了

网友C:
下一步万用表里的接线柱脱焊

网友D:
那黄色绿色的应该是压敏热敏之类的保护零件
胜利表也就一般能用的级别,你这算老款了,新的用单片机

网友E:
都怪胶壳材料不好,(回收/水口料加多了), 100%纯料的话,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F:
可调是103和102,就是10k和1k可调电阻,老爸用这个表的电子档接220上,电子档全挂,上个月才更换2个9013修复。

网友G:
和楼主的同款,2013年买的,好象是79元马云地摊货。
没拆过。
感谢楼主拆后,一睹真容。

前天换了200mA的保险,
测电容后测高电压,忘记换回表笔,笔头直接出现火花。
再测电容没反应,其它正常。
还以为表坏了,还好只是烧了保险。

楼主:
是呢,又不圆又不亮,看着真的很不爽
又大又圆又亮的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那么新的老款vc890

一直在盒子里面放着,用的也不多,用完了就又放回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骗来骗去,你M没见多
2.你被限制额度了,想骗也骗不成了

见多呀,换完神器之后还有几十,现在都快一千了
限制额度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什么窍门?老大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万用表里的接线柱脱焊

那我怎么办啊,在这里面的,只有横断面可以粘,可是502,401的也没那么好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黄色绿色的应该是压敏热敏之类的保护零件
胜利表也就一般能用的级别,你这算老款了,新的用单片机 ...

看有朋友拆解的里面应该是新款,没有这么多小疙瘩小豆豆,也没有可调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怪胶壳材料不好,(回收/水口料加多了), 100%纯料的话,没那么容易断。 ...

时间太久了老化了吧,反正都一直是自已使用并且也用的不多,断了确实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调是103和102,就是10k和1k可调电阻,老爸用这个表的电子档接220上,电子档全挂,上个月才更换2个9013修 ...

左上那个不是301吗?倒过来不能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楼主的同款,2013年买的,好象是79元马云地摊货。
没拆过。
感谢楼主拆后,一睹真容。

我这是在北京西北四环那个什么新技术大厦那里买的,不是九十多就是一百出头

网友H:
楼主的收纳方法不错,我原来的就是那种表笔挂背后的那种,以后改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收纳方法不错,我原来的就是那种表笔挂背后的那种,以后改变下。

是呢,挂后面也没发现怎么方便,一个皮套我觉得挺好
当然了,这也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了

网友:
同款数字表,我前年做活动40多买的,可能清库存,毕竟胜利这型号卖了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