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为什么芯片精灵无法查看u盘主控型号,u盘是可用设备。

楼主(2020-01-14):
为什么芯片精灵无法查看u盘主控型号,u盘是可用设备。

网友A:
闪迪的U盘,用他自己的主控多,cg检测不到。

网友:
闪迪自己的主控,无法量产

网友:
恭喜你,你买到的是正品闪迪U盘。

闪迪没有公开自家主控的读取识别的相关代码之类的,所以cg检测不到。

又或者,你买到了高技术山寨厂产品,通过技术手段屏蔽了相关读取(我手上就有这样的盘,除了特意写入的“品牌型号”信息,其它信息一概无法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U盘,用他自己的主控多,cg检测不到。

闪迪用的都是群联主控,然后改了PID VID让群联的工具识别不到,比如CZ48 CZ80 CZ88之类的,拆开看都是Sandisk,用ChipGenius看不到型号但是能看到修订 PMAP,很明显了嘛只有群联的主控才有PMAP、
16年在老站还有个恢复数据的,闪迪主控发热怀疑主控击穿,然后换成群联2251-07主控结果直接就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