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高压输电线上面串的这个球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0-01-14):
地铁施工工地上方的高压输电线,行家看瓷瓶的数量应该能推算出电压。就这一根线上串了这么个球体,一闪一闪的发红光,谁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灰机灰机,我是高压线,不要撞我

网友:
给飞机指示用的

网友A:
这是高压线的蛋蛋。。。。。。。。。

网友:
航空障碍灯

网友:
现在许多城市大量兴建高层建筑,为保障航空飞行器的飞行安全,我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设施,应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同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要求:障碍物顶部的灯,必须布置的至少显示出障碍物顶点或顶边缘。障碍物高出地面45m以上,必须在中间层加设障碍灯。高于150m的超高物体应中、高光强障碍灯配合使用。

网友:
真不知道,第一次见过.

网友(2020-03-11):
航空避障灯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没留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咋办

猜是感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压线的蛋蛋。。。。。。。。。

这个估计是正解

网友:
要是航空指示灯,我感觉应该在最上面的那根线上才对啊

网友:
我还不知道,没有看到过

网友:
电磁感应,电线产生电流就会产生磁,磁生电类似电流互感器

网友:
航空警示球

网友:
电缆故障指示灯,用于指示电缆故障,给维修减轻麻烦,确定故障点,缩小故障点,

网友:
风摆尼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