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LED灯真的不耐用,还不如原车卤素灯泡

楼主(2020-01-14):
    汽车LED灯泡真的不耐用,这里说的都是便宜货,当然飞利浦欧司朗之类的,估计寿命还行,不过十倍的价格有点望而却步,一个T10示宽灯都要四五十。
    这些几块钱的,基本一年多报废,有可能还没有一年多,只是发现时候是一年多。
    这寿命感觉还不如原车卤素灯泡的,原车卤素灯泡也就牌照灯坏过一个,刹车灯坏过两个。
    在LED化时候,前示宽灯,车内阅读灯,倒车灯,后示宽灯,牌照灯都换了,前车内阅读灯是坏过又换了一遍了,室内原灯卤素的确实太蜡烛了,这个坏了换总得亮一些好,问题就是闪啊闪,热死了的。后来换的亮度更大,不过好像灯珠质量好一些,好一阵子没问题。牌照灯昨天才发现一个不亮了,拆下来试,刚通电,亮几秒钟,估计热死了,刚好还有个备用的换上,再坏就还是用原车卤素灯了。
    后示宽灯原来换成红色LED,今天这一下车看,一边亮度低,拆下来一看,只有顶上这个亮,还有个侧面的闪啊闪,不用说,又是热死。

这红色LED,不像白色的,烧了看得出黑点

270欧姆电阻,不要以为是限流电阻,这是所谓解码电阻,LED是直接串起来加电压12v的,寿命短也不稀奇了

最后换上卤素灯,亮度看上去比另外那个LED的还亮一些,估计另外一个也有灯芯挂了。

总结,除非需要亮度的地方,这种便宜LED用在车上还是不可靠,经常要换,还不如卤素的寿命长。如果要换还是要狠下心来买些品牌的可能好一些。

另外说说所谓汽车LED的解码,好多LED换上后车子会报警。说是未解码,要有解码芯片,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很容易解决,一个几千欧电阻就解决。车子检测报警原理是,没开灯时候,电脑版给车灯通很小的电压,如果卤素灯泡好的,就会反馈一个很小的电流,所以此法对卤素灯适用,但这个电压无法击穿LED,不能形成反馈电流,电脑就报警提示灯泡损坏,加一个几百到几千欧电阻并联后,这个反馈电流就有了,就像图中的270欧电阻,就不报警了。

网友A:
买这个肯定要买大品牌的,用飞利浦或者欧司朗的,不知道会不会太闪别人眼睛。下次换一个试试,听说雨夜白光一点都看不清楚地面。

网友B:
有解码的车不要换LED,没任何好处。没解码的可以,但是要用不带解码的LED灯泡。

解码的发热太大,LED省的电都用来发热了。

网友:
我车上自己换的灯,用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C:
电阻无端耗电半瓦.

网友:
看来是开夜车多,灯都热死了

网友:
可以自己加散热片改造,或者加电阻减小电流减低亮度来减少发热。

网友D:
第三方安装的led基本散热不行,看看原车带的led就知道了

网友E:
大冬天还热死啊夏天岂不是死的更快   老车线路老化换LED灯减轻线路负担是可以的,买过5块一个的T10,亮度和卤素灯差不多,12V封闭测试电流好像200不到半小时温度80(环境25),白色相对亮度高一点。要看采用的灯芯效率,每瓦50以上比较好还要低发热有恒流伺服电路的。有个想法还没试用大灯灯片小电流使用亮度高发热相对小点。汽车电路用品改装要谨慎。

网友F:
一直不明白,LED灯除了感觉高大上,其余的没有多大的意义
近光改了氙气灯,远光还是卤素灯泡。车内还是卤素灯泡,一直感觉暖色的卤素灯泡蛮温馨的

网友G:
除了汽车大灯,别的灯都可以折腾成LED。 LED的显色性决定了不适用于大灯,尤其高色温的,看着亮,实际上只是刺眼,照到路面上根本看不清。

网友:
还有一点,LED灯紫外线非常强,和强烈阳光下一样强,室内车内照明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码的车不要换LED,没任何好处。没解码的可以,但是要用不带解码的LED灯泡。

解码的发热太大,LED省的 ...

自己焊几千欧的电阻就成,发热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安装的led基本散热不行,看看原车带的led就知道了

是的,原车设计就有一套散热系统,或者低功率使用。这种都把LED压榨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安装的led基本散热不行,看看原车带的led就知道了

拆过几个尾灯,好大一块3毫米厚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汽车大灯,别的灯都可以折腾成LED。 LED的显色性决定了不适用于大灯,尤其高色温的,看着亮,实际上只 ...

是的,大灯坚决不改,而且非原车的可靠性也不好,关键灯光还是不动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无端耗电半瓦.

半瓦加上也总比卤素灯省电,这个的电阻是低了,没解码自己改的都基本上千欧电阻,发热功率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冬天还热死啊夏天岂不是死的更快   老车线路老化换LED灯减轻线路负担是可以的,买过5块一个的T10 ...

这个不好说是不是最近热死的,可能夏天就已经热死的差不多了,只是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明白,LED灯除了感觉高大上,其余的没有多大的意义
近光改了氙气灯,远光还是卤素灯泡。车内还是卤素 ...

车内灯我还是喜欢暖色,其实改造LED我也想暖色的,但阅读灯居然没暖色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肯定要买大品牌的,用飞利浦或者欧司朗的,不知道会不会太闪别人眼睛。下次换一个试试,听说雨夜白光 ...

大灯千万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