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又5块收了个美的剪线按键电磁炉 回家接线一看原来这故障

楼主(2020-01-14):
好久没修电磁炉了,一时技痒,又败回来一美的电磁炉
本来不想要这电磁炉的,一是剪了线难得接线,二是按键的总没触摸的好用
为什么又收了,也是有两点原因,按键的老机用料要比现在的好些吧,二是这电磁炉看起来挺干净,油烟少,成色还行
回家先拆,果然听干净的,主板油烟附着的少,连风扇上都没有多少油烟垢就是控制板背面因为离着风扇比较近,被风扇甩上了一道油烟污垢,不过也不是很多。
仔细看了下,保险完整,看样子不短路不炸管,可以放心接线通电,
通电后 滴的一声 灯全亮然后灭了
按开关机键没反应,开始以为是按键问题,所以试着多按 长按试试
怎么按都没反应,就是不开机 !问题原来在这
拆掉控制板,测微动开关两脚
通断蜂鸣器不响
正发愁呢,自己只准备的有四脚微动开关,两脚的没有,怎么修
突然又想到一个细节,大多数主板都有防水胶的,果真刮掉一点后测试开关正常,
看样子不是按键故障了。
又测5v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了,
搜了一下论坛有类似问题,说是按键漏电,控制板芯片损坏,这就麻烦了
端详控制板半天,发现控制板背面附着这一道油污,莫非因为这个,可是又一想,之前遇到的按键板比这油污重多了都没问题纠结一阵后,死马当做死马医吧用家里厨房的油污克星一喷一擦,搞干净后按上试机,嘿,正常了,电磁炉有反应了

就是这个位置,当时忘拍照了,时候补了下图

原来还真是油污引起元件短路或者漏电啊。分享下经历给大家

网友A:
楼主是修好了拿来咸鱼买么?
有手艺运气好就是能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好了拿来咸鱼买么?
有手艺运气好就是能挣钱

咸鱼算了,电磁炉不值钱,新的好的才能卖个百十来块,这种按键老式的能卖个六七十块钱就高了,运费不便宜,物流风险高面板易碎,折腾着划不来

网友B:
想收个微波炉玩,咸鱼找到个本地十块,然后看了下位置,地铁+公交过去两个半小时,单程路费十块,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收个微波炉玩,咸鱼找到个本地十块,然后看了下位置,地铁+公交过去两个半小时,单程路费十块,不玩了:sw ...

是有点远,不过搭乘地铁公交也不建议你去,微波炉多重啊,题都要累死,近点的划得来,才10块,淘宝站买个都要20

网友:
,电磁炉最经操了。。但是最怕油污和水渍了。

网友:
麻痹,家里的美的电磁炉,里面的东西基本都换了一遍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