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太阳能庭院灯待机电流22mA,太阳能板充电才2mA,板电路哪里耗电

楼主(2020-01-14):
求助:太阳能庭院灯待机电流22mA,太阳能板充电才2mA,待机板电路哪里耗电?
热释电传感,支持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充电不亮!

网友A:
一般是控制led的管子没完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控制led的管子没完全关闭

可能会是哪一个?A2S-HB吗?

楼主:
这个查哪些点?

网友B:
先断开灯板看看,再检查是否有电容漏电

楼主:
灯板没有问题!灭灯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断开灯板看看,再检查是否有电容漏电

谢谢!换电容试试!

楼主:
更换电容无效!还是一样的漏电流22m A

网友C:
那就是传感器耗电了吧

楼主:
传感器不会有22mA 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传感器耗电了吧

百度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静态电流65uA,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