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电源不可以并联,那么可以负极相接吗?

楼主(2020-01-14):
听别人说开关电源是不推荐并联的,尤其是不同型号不同功率的。压差有可能会导致电源损坏。

现在遇到麻烦事啦,三个电源(12V 12V 24V)带六个设备,现在要给六个设备接六个MOS管模块(非隔离MOS模块) ,并由其中一个电源取电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控制这6个MOS通断。

取电的那个电源倒是好说,单片机能正确给MOS的G级建立5V电压以开启MOS管。  但剩下的俩电源,单片机控制不到呀,因为负极不通,只给MOS的G级通5V,是建立不起电流回路的。MOS管必定不动作。

现在考虑到把三个电源的负极接在一起,但考虑了一下,因为是非隔离MOS的关系,好像24V电源的压差会通过MOS管的G级加载到单片机的IO口上?

通过模拟器模拟,无法给出正确的结果:
在不共地的情况下竟然给出了7.29V的结果,奇了怪了。

楼主:
当共地的情况下,看起来模拟结果是对的.就是不知道右边的电源会不会给左边反向供电,烧坏左边的东西?MOS管G级是不是阻抗非常高,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共地的情况下,看起来模拟结果是对的.就是不知道右边的电源会不会给左边反向供电,烧坏左边的东西?MOS管G级 ...

    共地不影响,开关电源一般都配了反向二极管《没有的自己加》,

多个相同电压的并联可以增加输出功率,不一定会不会被喷。

我用于监控系统就是这么干的,实现无缝备用,烧一个电源,不影响全局。。。

网友B:
一般无电压电流反馈功能的电源可以并联,比如工频变压器整流后随便并,即使电压不同,12V与20V也可以并。但是很明显,电压高的会输出更大功率,总功率不等于两组之和。
有电压反馈的需要后面多串一个二极管,否则电压高的会使得电压低的失控,失控会产生非常高的尖峰,使得功率管烧毁,即使暂时没烧毁,也会很大波纹。
有电流反馈的必须串均流电阻,不过危险性无电压反馈的大,你不超过极限电流时不会有时,超过时就会能力弱的打酱油,能力强的活活累死。

网友:
共地应该可以的,我这里PLC自带电源和输入输出开关电源和控制开关电源的COM都是接在一起的,好控制,不容易乱信号

网友:
另外信号地可以不并。需要用光耦或者变压器传输。

网友:
要想单片机接受不同电源的信号,零伏必须接到一起
完全隔离需要配耦合器件把其他电源的电信号转成光信号传到控制端

网友:
可以通过光耦或者继电器控制。

网友:
共地和共正都可以,不能直接并联,串联二极管并联也可以,但是开关电源并联功率不会翻倍,还是最大功率那个稍大,只是烧坏一个电源不会一下后续的电器工作,如果电源电压可调的,你调到电压一致(0.1V以内)可以按总功率80%使用

网友C:
不能用mos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路通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mos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路通断吗

是pwm来着,通断频率较高,继电器顶不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不影响,开关电源一般都配了反向二极管《没有的自己加》,

多个相同电压的并联可以增加输出功率 ...

嗯呢,不过我这个电源电压不一样,最多只能共地,不能并联啦。现在主要在思考非隔离mos在这两个电源之间会不会行成回路了。实在不行我加装光耦隔离下吧。mos是vgs只有2.2v的型号,非常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无电压电流反馈功能的电源可以并联,比如工频变压器整流后随便并,即使电压不同,12V与20V也可以并。但 ...

非常赞同。压差大、功率利用率又高,所以只敢共地,不敢让正极有牵扯。

网友:
如果仅仅担心24V电源的压差,会通过MOS管的G级加载到单片机的IO口上,那么在G极上并联一只5.5V的稳压二极管,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