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0v电唱机插220伏坏了不会弄高手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2020-01-14):
电唱机,本来是好的,也有220转110电源,之前也用先插它转换呢。
昨天忘记转换了,直接插220了。开机闪1秒左右,灭火了。
然后拆开看保险丝断了,手贱把保险丝连了个线,以为能好用。接上110v变压器,再开机,几秒后里面冒烟。
肉眼看电路板,发现有个c945的小三极管爆裂开了,估计是它刚才冒的烟。

肉眼观察其他部件没有鼓包没有开裂的,但个别零件有的引脚发黑,但不一定是烧了感觉。可能之前就那样,但也不保准。
情况就这样。大家能帮看看,c945这个小件肯定坏了,还哪里坏了吗?

非常感谢!!!好贵买的。。太心疼了,还没正式使用就通了几次电这次犯浑插220坏了。

WeChat  WeChat

网友A:
这种老货,分立件为 主,能修,但费精力,估计电源牛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货,分立件为 主,能修,但费精力,估计电源牛也完了

第二次插110时,应该有输出,因为小三极管冒烟,我立马就拔电源了,这是电源牛应该还好吧,但具体我也不知。

网友:
估计要烧一片

网友B:
挺好修的,检查电源部分 稳压部分,话说为啥不把110V开关拆了,国内又没有110V的供电

网友C:
把这个坏的C945换了,再接上110V电源看看。。。。。

网友D:
呵呵,看看大电容都炸了,而且没有看到背面的电路走向,不好判断,但初步可以肯定,下面这些地方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看63V220uF电容都炸了。
这种电路很容易改成220V,为什么不去弄呢

这个电容好像还没炸。外观无损的。底部黑的好像是胶水。但我也不确定。只是目测外观完好。电路板底部也没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修的,检查电源部分 稳压部分,话说为啥不把110V开关拆了,国内又没有110V的供电 ...

自己估计弄不好。不行送去电路维修那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坏的C945换了,再接上110V电源看看。。。。。

等我看看能不能买到c945。网络不邮了。周末去电子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看大电容都炸了,而且没有看到背面的电路走向,不好判断,但初步可以肯定,下面这些地方都有问题。 ...

等我稍后拍个背面。背面标注的和电路图一样很详细。。麻烦您帮看看。现在不方便,等稍后。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好像还没炸。外观无损的。底部黑的好像是胶水。但我也不确定。只是目测外观完好。电路板底部也没 ...

没学过电路,不太会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看大电容都炸了,而且没有看到背面的电路走向,不好判断,但初步可以肯定,下面这些地方都有问题。 ...

这东西买回来就通过几次电。还没有听响就让我给弄坏了。我想锤我自己。
插电时毫无声响的。就看到一处地方冒烟,就是那个c945。其他地方没发现冒烟也没爆炸响声什么的。
希望坏很少的件吧。东西到手没几天呢。。郁闷阿。

网友E:
应该主要是电源调整管,稳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主要是电源调整管,稳压部分

我自己也不敢弄了。怕听到响。
其实这板子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唱片电机恒速转。没别的用了。不集成功放也没连唱头。

网友F:
90年代的21寸三洋电视机电源部分经常用到C945。找不到时,经常用1815或8050代换,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G:
这个貌似是v字头的狗仔麦啊,,这种机器简单得很,,修完要校长转速和针压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年代的21寸三洋电视机电源部分经常用到C945。找不到时,经常用1815或8050代换,也能正常工作。 ...

明白人啊。要是大连这边有大能朋友就好了。我带过去帮我看看,我自己弄太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貌似是v字头的狗仔麦啊,,这种机器简单得很,,修完要校长转速和针压才麻烦 ...

是啊,victor的,大概77年的产品应该是。
手贱,买来不到1周,好的让我变坏的了。外观成色非常新的。我都想打自己贱手。
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是100v的电压产品,一定注意了,在插头上贴上醒目的提示标签!!!!!切记阿。
估计和我类似的大有人在。我是没经验,下次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