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位的DUOYI 多一 2101万用表,体积大又重,还没有背光。

楼主(2020-01-14):
单位的DUOYI 多一 2101万用表,体积大又重,还没有背光。

网友A:
这个限位开关做的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限位开关做的6啊

换到对应档位才能打开相应的表笔插孔。

网友B:
这个表自我保护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自我保护做的不错

外壳占了重量的一半多,抗摔。表笔估计是硅胶的很软。

网友:
头次见到带联动旋钮的万用表,可以防止插错位置。

网友:
这个邮票孔牛屎,6了。冒充硬封吗

网友:
这么多亲戚中,就这个老表我最喜欢。。。。。。。

网友:
限位保护笔插做的好

网友C:
这表的估工不错啊,目测应该是六层以上的PCB板,竖立元件,有这个做工就不错了。

如果对牛屎芯不满意,铲掉自己换一个。

网友:
防呆插孔保护装置必须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估工不错啊,目测应该是六层以上的PCB板,竖立元件,有这个做工就不错了。

如果对牛屎芯不满意,铲 ...

单位电工在用,没有换芯片的能力!

网友:
拨盘结构很有意思

网友:
这种会不会更好用点?

网友D:
收破烂收到多一好像是2201,有好多档位符号没见过 一查才知道是测发动机点火用的 表子不错现在是主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破烂收到多一好像是2201,有好多档位符号没见过 一查才知道是测发动机点火用的 表子不错现在是主力机 ...

那估计是汽修专用表。

网友:
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防呆联动保护,实用啊

网友:
用料做工还行。我有2个2105,都是前小单位的,有小毛病,我跟电工要的,有11年了。偶尔用,测小电容很好,不像vc890c/d表测不准。就是频率档可能有坏,测工频都不是50。懒得弄了。改过1.5升9Ⅴ,后又改俩18650串联,5Ⅴ转8.5v充电板不好找了。最近发现用4节N-C电的玩具,其充电线含5转8.5板。不知3.7转8.5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