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固态硬盘拆的海力士颗粒+IS903做出的U盘4K速度居然是零零零

楼主(2020-01-14):
手里有个很老的海力士固态,正好看到论坛内大神的改造贴,学习后做出两个同样的U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8052

颗粒:H27QEG8YEBJR
主控:IS903 BGA100

做成的U盘分别用高低版本的量产工具量产后读写速度如下:
FW Version :   V1.23 读写:66/60M
FW Version :   V1.16 读写:82/72M

但是4K性能太渣渣,用AS测试4K直接卡死,速度几乎是0.
当系统盘用卡的基本不能用,只能当一般存储盘来用.
但是我的使用场景是当系统盘多一些.

按说好歹也是固态颗粒不至于这么渣吧?
难道是颗粒信息添加的有问题?

哪位大神有提高4K性能的解决思路望告知.

网友:
头一次玩IS903?

IS903天生就没有4K,如果U盘主控有4K你让固态主控怎么混?

网友:
要4K的话贴3281,3280 或者U盘版固态吧,903本来就没4K

网友A:
同意楼上,既然用了903,就不要期望有4K。如果3281能支持这个颗粒,可以上3281,或者双贴上3280,4K表现会好一点。
想要更高的4K性能,贴46xt或46en做固态U盘吧。

网友:
用这个主控不管什么颗粒4K都是零零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既然用了903,就不要期望有4K。如果3281能支持这个颗粒,可以上3281,或者双贴上3280,4K表现会 ...

确实是第一次自己做U盘.
只看到大家都说903速度好,没考虑4K的问题.
真没想到做出来的U盘4K这么渣,连一般U盘都赶不上.
大家都这么说那就是主控天生缺陷了.无解了.
只能出手换别的主控再造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