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接线

楼主(2020-01-14):
朋友不要的主机。说是好的。加上硬盘想开机。结果没接指示灯开关线。我也不敢乱插。请教下各位啦,在此谢谢啦

网友:
字母对字母。线上的字母对应针旁的字母。

网友:
左下角黄色的那就是

网友A:
应该是左下右边的是开关机,左边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左下右边的是开关机,左边是重启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