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各位大神们h5tq2g83bfr能用H5TC4G83BF代换吗?

楼主(2020-01-14):
求助各位大神们h5tq2g83bfr能用H5TC4G83BF代换吗?一个安卓平板1G运行内存,想用H5TC4G83BFR4片代换为2G运存,代换后无法开机,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换回原来的h5tq2g83bfr能正常开机,求助大神们能代换吗?有技术支持更好。

网友A:
你以为代换就可以用吗?首先是固件策略,其次是地址线,你换了大容量的肯定地址发生偏移了,现在已知的是某些阿童木平板和某些古董WM手机可以无条件更换,其他的不是要刷bios就是要调整固件,建议网上查找相关成功案例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代换就可以用吗?首先是固件策略,其次是地址线,你换了大容量的肯定地址发生偏移了,现在已知的是某 ...

感谢大神,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也只是业余爱好,闲着没事了爱捣鼓。平板的CPU是RK3066,主板背面有R T G三个点,这次接编程器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代换就可以用吗?首先是固件策略,其次是地址线,你换了大容量的肯定地址发生偏移了,现在已知的是某 ...

谢谢大神,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也只是业余爱好,没有事了爱捣鼓。平板的CPU是RK3066.主板背面有R T G三个点,等下接编程器看看能不能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