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蜗牛星际改装温控风扇,增加一套同步备份软件

楼主(2020-01-14):
蜗牛星际买来有快大半年的时间了,是一个B双的配置,买回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做一个备份服务器用的,平时不怎么用,用的时候会连接到家庭的局域网里面,用来备份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里面的重要数据,备份的频率可根据设备的使用频率在三个月或半年一次。
这个蜗牛星际电脑很适合做备份服务器来使用,或者说是NAS吧,4个盘位,两个千兆网口,低功耗,正常在系统桌面下,功率在10-15W左右,还是不错的。
商家买回来的时候,安装了黑群晖,我又外置了固态硬盘,安装了WIN10 LTSP版本,平时可以自由的在两个系统中进行切换。
硬件方面,确实像很多的朋友说的,后置的大12CM风扇,噪音确实大了点,后来买其它配件,一起买了这个12CM的4线的温控风扇,下面就是改造的过程。

楼主:
第二楼,硬件篇买回来的温控风扇,是一个4线的AVC的风扇,看做工还凑合,毕竟也就是10多元的水平

原机的两线风扇,直接安装在4盘位的PCB板子上,声音有点大,买回来的4线风扇刚开始安装在SYS-FAN上,是满速运行,声音比原机还大

后来调整到CPU-FAN上,转速一下低了很多,声音也小的几乎听不到了

看来还是有效的

后来还买了日立的企业级硬盘

这个企业及的硬盘,真是不错,首先保修5年,另外还有20万小时的MTF,都是家用硬盘不能比的,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外壳都做了加固处理,PCB的大板设备

当时买硬盘的时候,也做一些功课,PMR的记录方式,另外对比,东芝、西数、希捷,这个更有优势

小结,其实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完全没有必要花钱买一个温控风扇,可在原机风扇的电源线上,串接一个47欧-56欧的,1W的电阻就可以了,也可以达到静音的目的,淘宝上卖的静音线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换上4线的调速风扇后,基本上没什么声音了,可以原机的电源风声又出来了,下一步我准备把电源的风扇,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改造一下。

楼主:
软件篇,这个是重点今年的一个用来备份的硬盘损坏,里面的数据全没了,如果恢复的话,需要1000元,还不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真是让我损失惨重,所以让我下定决心,做一个备份的服务器,就像上面说的,硬件都有,硬盘也是好硬盘,那么备份用的好软件,你有什么推荐吗,我对于这款软件有以下要求;
1.可以连接到局域网中,对网络中的终端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备份时,可以原始备份、增量备份、双向备份等。
2.也可以脱机备份,可以将终端设备的硬盘拔下来,安装在蜗牛星际的电脑上进行备份操作。
3.界面友好,对于手机、PAD等设备也有很好的支持。
4.目前来说,这个设备处于一个冷备份的目的,平时不开机,所以不准备上硬盘的RAID,单一个4T的硬盘,足够我备份我家的电脑、手机、笔记本的数据了,这样的话成本也可以下来。
有这样的软件吗,你给介绍一下,我一定会亲自去测试,并说明最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
插队的来了,我插。

网友:
搬凳子前排...

网友A:
备份软件应该有不少类似的吧,,最简单系统自带的计划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软件应该有不少类似的吧,,最简单系统自带的计划任务

这个计划备份的功能相对较弱,想找个专业一点的,那怕付费,在百元左右都可以接受

网友B:
5个A+2个A,一个B,一个C,只有一个是装的是蜗牛原装主板J1900,其他都是网上淘来的各种ITX主板,
有T9600,P8400,海尔的J1900,G41+E8400,G41+E7600,E350,1037U,
好几块板子还是双千兆网口,有的加了MINIPCIE转2sata转换卡,有的加了pci网卡,
系统大部分装的是win7X64,还有一台装了爱快虚拟了U-NAS。

网友C:
敢问老哥用的个是啥电源?

网友D:
单独一个硬盘,要保证数据不掉失,这个没有人能帮到你,除非在nas里面增加百度云同步,这样硬盘故障,硬盘的文件都可以从云端下载回来

网友E:
你这个风扇只是pmw四线风扇,和温控八竿子打不着,温控风扇是自带热敏电阻的,可以根据温度自动调节转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用硅胶钉固定风扇,而且加了个调速器,夏天转速高点,冬天转速低点,散热和噪音兼顾

另外原装的破电源你就别折腾什么降噪了,不想硬盘死得快就换电源,我换了台达,噪音不要太小

网友E:
说到备份,你nas上开共享或者ftp,安卓系统一个flodersync就搞定了,windows下就不用说了,大把,最简单一个fastcopy,最麻烦就是ios,完全没有好用的

当然,直接用黑裙的dsfilie也能备份,或者安装acronis这类套件,安卓和ios都有app,但是用下来不如上面的直接、好用

网友F:
我在马云家买的一个温控模块,12元。

2CM长1CM宽,5㎜厚,
串接在风扇和电源之间,
根据温度自动调整转速。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A+2个A,一个B,一个C,只有一个是装的是蜗牛原装主板J1900,其他都是网上淘来的各种ITX主板,
有T9600 ...

话说你买这么多电脑干什么用?大概看了一下,至少有三台电脑,平时你做数据备份吗?你都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老哥用的个是啥电源?

我用的是原配的电源,拆开看了看,做工用料还可以,因为我带的硬盘不是太多,顶多也就是两块,所以说没有换电源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一个硬盘,要保证数据不掉失,这个没有人能帮到你,除非在nas里面增加百度云同步,这样硬盘故障,硬盘 ...

我觉得这也是看个人的需求吧,我这是做冷备份,平时备份用的电脑和硬盘都不工作,只有备份的时候用一下,可能是三个月到半年才用一次,这样的话,我觉得硬盘损坏的概率非常低,没有必要再去做RA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风扇只是pmw四线风扇,和温控八竿子打不着,温控风扇是自带热敏电阻的,可以根据温度自动调节转速, ...

你说的还都对,我这个确实是四线的pwm风扇,不是温控风扇,但是在BIOS里面能设置它的转速,我觉得也是足够用了,反正现在这个风扇的声音也不大,所以说你说的温控风扇,我觉得装在其他电脑上应该是有必要的,在这个电脑上就没有必要了。
另外,这个电脑在BIOS里面,能不能设置转速,我没有试过,但是安装在cpufan上面,它的转速和噪音已经很小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调整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备份,你nas上开共享或者ftp,安卓系统一个flodersync就搞定了,windows下就不用说了,大把,最简单一 ...

你说的这几个软件我都记下了,回去了我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马云家买的一个温控模块,12元。

2CM长1CM宽,5㎜厚,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买的也有几个温控模块,效果还不错,怎么就忘安装了?真是一时也糊涂了

网友:
我直接接了个电阻,噪音就降下来了,稳定运行了半年,备份我是写的脚本每天定时增量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