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这个复古风格的电表

楼主(2020-01-14):
电表整了个复古风格

网友A:
拆啊?拆开里面有大磁钢的,还有大铜线的,能卖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啊?拆开里面有大磁钢的,还有大铜线的,能卖钱的

磁铁还是有的,铜线呢,,,,我07年拆的已经是铝线了,,,,

网友:
大电流的表里面电流线圈用的是铜条

网友:
电表里硅钢片到是见过,没见过磁钢,至于铝线圈,到目前为至,还没碰到过。

网友:
计数器可以留着,改成手摇统计小工具,目前的缺点没有归零,得用电机等其他动力源手动归零。其它的卖废品。

网友(2020-03-03):
只有外观图,差评